機版在送電後無開啟狀態下可否有輸出230V?請前輩賜教

楼主(2015-04-06):
是設定的問題嗎 ?!納悶中 ?!…

网友:
你看機板上的佈線是怎麼走的
至少要先知道 才能了解為什麼量到這樣的電壓

网友:
先查一查小PCB(電源板),是否有直流工作電壓輸出?

网友:
你這台是什麼機板。
看你的情況,應該是接線排你測的兩端剛好是電源進來之處。這種接法很常見的,你注意一下,這個接線排應該還有接點接到開關。

楼主:
電源開關沒開啟 !其他作用無法作動下 …量測是如此 !其他兩點也是如此 ?!納悶這個問題 !?…

楼主:
只要一送電就有直流輸出 !!偶是這麼想的 ?!…因為直流LED有亮

网友:
完全看沒有也聽不懂
還是留給有智慧的高手來解答

楼主:
底壓泵連動開關要動作 ,圖上兩點才會因開關而過電 ,目前無使用狀態下 ,量測230V…?!

网友:
請多po一些照片,畢竟電子控制的領域太廣了!!  這是用在玩具上 還是電子顯微鏡?

网友:
請先確認"控制單元的電力來源"與"驅動單元電力來源"
是各自獨立還是共用
還有
你測量的點,應該是電路板上的動力輸出控制點
該元件為動作前,本來就會等於輸入電壓

网友:
你給的太模糊了 我假設會有誤差 請小心服用

機板輸入是230VAC 兩個點
輸出端假設是 4路  總共8個點
再不給控制信號下  這4路正常應該不會有電壓
但是現在卻有了電壓

先確認那電壓是不是真的電  用燈泡之類的小負載試就好
如果燈泡沒亮 那會量到電壓是因為機板上的控制元件漏電了  電錶因為高內阻低測量電流所以量的到
如果燈泡亮了  那代表機板在不正確的條件下作動了 這時候後可能是元件擊穿導通了
或是給予的控制信號不對 造成出現不想要的輸出

前面應該是triac光耦合 跟 triac??

楼主:
那兩點輸出直接接在負載 ,是直接接MC…!所以不該有230V,機版漏電 ?!

楼主:
哈 !跟我猜的一樣 !機版快燒了 !!請問還能撐多久 …!?是絕版的機版 !叫不到貨了 !!

网友:
那兩點輸出直接接在負載 ,是直接接MC…!所以不該有230V
所以你的電表所量測到的電壓,幾乎就等同MC的COIL電壓了
先姑且不論開關有沒有開,電路是否正常動作
單單就這一點就有很大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壓泵連動開關要動作 ,圖上兩點才會因開關而過電 ,目前無使用狀態下 ,量測230V…?! ...

請問你有確定你的連動開關沒有短路嗎

楼主:
偶只能等他燒了 !因為有大大說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只能等他燒了 !因為有大大說沒問題…

真的要這樣子   說不定還可以還挽回
在最低限度下作修復   比停機待料好很多吧

楼主:
沒料了 !重點是機版不在偶這 …也絕版了 !

楼主:
改手動的了 !自己靠手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