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PL36W 飛利浦天秤座立燈 安定器 更換 組裝

楼主(2015-04-07):
  之前為了修27W台燈, 買了幾個27W電子安定器, 也是2條線輸出, 上次PL36W壞掉時, 就將27W安定器裝上. 發現竟然可以用, 不過當時就發現板子會有過熱狀況, 因此對板子, 在高速開關電晶體加了一些散熱片, 希望可以用久一點. 冬天過後又燒了.
  這次就想正規的更換.

  上露天想買適合 PL36W 的安定器,  這花了我很長一段時間搜尋.  因為拆開後, 台燈上只看到安定器只要2 線輸出, 但一般拍賣上在賣的, 都是4條線, 查了很多資料後知道水族箱用 PL36W, 看了接線後, 確認可以使用.

圖一: 主要零件: 先試接可點亮燈管後, 才進行以下安裝. (圖示意圖)

圖二: 線路:
   AC 從底座 110 進入, 電線走管子內, 電子安定器在鋁管最上面一格中, 輸出只有2條線, 延著上端細金屬管內通到燈管處.

線路圖

線路圖

   我買到的電子安定器是給長管使用, 所以2長,2短.
如何讓小管走4條線, 又讓我傷透腦筋索性就讓2長走外面明線, 2短線接原來的線, 著小管到燈管處. 管筒內沒有空間可以讓線走到外面, 這時只能在最上筒找一適當處鑿洞. 筒的材料是鋁應不會太難鑿洞, 因手邊無適當的工具, 只有挫刀, 自攻螺絲, 螺絲, 起子. 花了很久的時間, 終於鑿出一個洞,為了讓洞口變大,還折損了一挫刀的尖頭.

  但原來燈座的位置要因此更換. 電容先取掉, 再依圖2. 依序接好. 白線二條, 灰線二條.

圖三: 改裝圖:

圖四: 完成圖: 管筒鑿出的洞

圖五: 燈管入線的位置:

#拆燈管的順序,
  1. 取下圖五中的二洞中的二螺絲. 並取下燈罩 (同燈管長, 圖五已取下), 如不好用手取, 用一字起子撐開左右
  2. 取下圖五的固定蓋, 從燈管頭在蓋子的測縫到用一字起子撐開左右以便移開卡榫取下燈頭固定蓋.
  3. 圖四, 順時旋轉"筒上蓋", 或逆時旋轉筒可以取出電子安定器, 在第一段筒中.
  4. 取下固定蓋後, 最好將燈管取下, 放遠一點又安全的地方, 以免弄破.

#拆及裝連接器的方法. (圖一右下零件)
  1. 線的旁邊會有另一洞, 用細又硬的物體, 插入用點力後, 可以取出線或電容.
  2. 取下後就無法直接再度使用, 要將連接器整個拆開, 取出鐵片, 將洞口壓回到比電線的空隙稍小. 再將鐵片放回原位置.
      #這裡我不小心將連接器蓋子的卡榫弄斷了一邊, 後來用膠帶固定
      #安定器所附的線稍細, 可用銲槍加錫補厚.
  3. 將線直接插入洞就可以固定, 如太鬆, 重覆, 1, 2.

# 安定器是塞在筒中 不確定是否還有散熱問題.

网友:
PL36W壞掉時, 就將27W安定器裝上

  功率不足, 過熱是結果, 也有危險.

# 安定器是塞在筒中 不確定是否還有散熱問題.

  若真的怕安定器過熱, 鋁管最上面一格底端及頂端繞圓周平均各鑽 3~4 個孔 (孔徑普通鉛筆的直徑足夠), 可助對流用得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