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IE 11 關閉時如何自動清除帳號密碼等資料

楼主(2015-04-07):
有位好友因有特殊需求,必須在店內放了一台電腦給客人查詢使用,很多客人一登人需要帳號密碼的網頁都會按儲存,導至下一個使用者就可以使用上一個人的帳號密碼,他的瀏覽器是IE 11,請教如何在離開IE 11時會自動清除這些資料?

感謝

网友:
只能用  自動 還原 這類的軟體了吧

找不到單純針對瀏覽器的還原

网友A:
這樣老大你就懂了吧!!
IE可以這樣做的

网友B:
如果可以裝chrome可以用無痕分頁達成這樣的效果
或者用Sandboxie開啟IE,設定關閉就清除cache資料,還可以不怕瀏覽器被安裝奇奇怪怪的東西

网友C:
試了IE10的離開時自動刪除瀏覽歷程紀錄

結果發現並沒用,已經儲存的帳號密碼還是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老大你就懂了吧!!
IE可以這樣做的

謝謝你的回覆,可能是我說的不清楚,朋友的意思就是說例如我是第一個使用者,我離開後關閉IE,那就會清除我輸入的帳號密碼的資料,第二位使用者再使用IE就要再次輸入他的帳號密碼......。
也就是只要使用者關閉IE,就把你貼的這些設定自動執行一次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裝chrome可以用無痕分頁達成這樣的效果
或者用Sandboxie開啟IE,設定關閉就清除cache資料,還可以 ...

因為有連金融單位,一定要用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了IE10的離開時自動刪除瀏覽歷程紀錄

結果發現並沒用,已經儲存的帳號密碼還是在  ...

請問IE 那裡可設定離開時自動刪除瀏覽歷程紀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IE 那裡可設定離開時自動刪除瀏覽歷程紀錄?

網際網路選項 -> 一般  在這頁的設定

3#大大說的自動完成歷程刪除,才是刪除已經儲存的密碼以及表單輸入紀錄的地方
但是那個地方找不到離開時自動刪除的設定

這邊的設定雖然說明會刪除密碼,但我試過,如果在輸入後,IE詢問儲存,點下儲存後
這邊離開也不會刪除已經儲存的資訊,所以感覺這個設定沒啥用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際網路選項 -> 一般  在這頁的設定

剛剛我試了一下也是不會自動刪除帳號密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我試了一下也是不會自動刪除帳號密碼。

另一種方法是,直接建立開啟私密性瀏覽(Inprivate)的方式

這邊有圖文參考
http://hcwang.pixnet.net/blog/po ... 7%E9%9B%86%E5%90%88

如果想要直接以私密瀏覽方式開啟某個網頁,捷徑裡的內容可以修改成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private https://tw.yahoo.com

但是不確定這東西可以做到什麼地步就是了.

网友D:
wish 大大, 先試試這樣吧, 照我黃色標示的去設定

以下設定也很重要

以下全部不要勾, 並且點選黃色標示的按鈕

最後再做一次

完成後, 你再關掉 IE 就可以了

如果還是不行, 就表示你的電腦有問題啦,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 大大, 先試試這樣吧, 照我黃色標示的去設定

這樣第一次可以,但是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A:
老大你設定完後要重開機才會生效~
這個忘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設定完後要重開機才會生效~
這個忘了說~

我剛剛試了一下不行耶!
我也是照著你的設定後重新開機,然後開啟IE,用我的帳號密碼登入痞酷網,進入後就關閉IE,然後開打開IE 輸入痞酷網的網址後,不用再打帳號密碼直接就用我上次的帳號密碼進入了。

网友:
我試可以ㄟ!!
可能你重開IE的速度太快了~要隔15秒左右~
這樣你只是進入論壇時畫面顯示登入~如果你進入回文的話應該就馬上變成沒登入狀態了~
這裡我忘記了,要改IE的哪一段REGEDIT~讓他的執行速度變快~
你試一下
這是我的設定選項

网友:
wish 大, 因為我在公司也是這麼做, 不然萬一主管稽核我的電腦, 我一堆的謎片網不就被發現了, 建議你更新一下 win 7試試看, 說不定該電腦已被病毒植入了

第一次可以, 第二次失敗, 請檢查是否有設定被修改了, 如果有設定被自動修改, 就要掃個毒了

還有建議給客人使用的帳號權限不要給 administrator, 給 user 比較好

這裡有微軟的說明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 ... lete#ie=ie-11-win-7

終極排除, 重設 IE11, 做完後記得關閉 IE11, 再重新依前次留言設定

网友:
另外
這裡有教學 IE 的網際網路選項不被修改的方法,
文中是設成已停用(可修改), 如果設成啟用, 就是不可修改, 改完後, 記得一定要重開機
http://www.techbang.com/posts/69 ... s-option-is-not-set

网友:
應該使用InPrivate功能即可
可以在捷徑後面加上此參數
範例

网友:
  不知使用 IE11 的作業系統有無 "群組原則編輯器". IE 項目有不少的權限管理設定.

  wish 君可以試試.

楼主:
謝謝大家踴躍想解決我的朋友問題,我已經把這篇連結給他看,請他自己照著大家的方法試,我的電腦已經被我試的要重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踴躍想解決我的朋友問題,我已經把這篇連結給他看,請他自己照著大家的方法試,我的電腦已經被我試 ...

哈哈哈, 這不太可能吧~~

网友:
如果有開多重頁籤,可以試試只開一個時,進行樓上各位大大的設定修改,然後按套用後關掉IE再重開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