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LD板灰色排線好找嗎

楼主(2015-04-07):
因條灰色排線不良要更換,
請指點謝謝

网友:
16P 排線代用就好

楼主:
但這排線很難找

网友:
是阿 2.54mm 一般都是1mm的

但是能傳遞信號就算維修成功

网友A:
小弟看過這種的幾乎都用在早期列表機

樓主您要不要拿條IDE排線線蕊鍍錫代替看看

网友:
難找就直接焊一焊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看過這種的幾乎都用在早期列表機

樓主您要不要拿條IDE排線線蕊鍍錫代替看看 ...

因 LD機 讀不到碟,應是這條排線不良,要整條更換,用 IDE是可以嗎

网友:
如果兩邊都是插座的話,
可以使用40p的舊ide排線來改,手工活啊!
要不然可以到電料行(台北源達有)買回來改,
再要不然,就是厚工一點,連母座都換了,要怎樣的型式都有!

网友:
這種早期用於點矩陣printer的cable line

我沒見過有cable line不良的也幾乎不可能不良

我推測有問題的元件~~因該是你的"cable line座"

网友:
ld讀不到碟 怎麼會覺得是這東東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