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DC風扇 SR1420T 擺頭零件

楼主(2015-04-07):
風扇擺頭的塑膠零件斷裂了
請問哪邊有辦法買到更換的零件嗎?
還是有其他維修的方式呢?

風扇擺頭零件1

風扇擺頭零件1

風扇擺頭零件2

風扇擺頭零件2

网友:
三太子會用烙鐵熱熔復原..

网友:
塑膠製品用快乾也滿有效的

网友:
斷裂處用快乾或強力膠,然後用透明膠帶在圓周包裹。

网友:
自己依樣製作一個:
材料可找舊砧板或是橘色的衛生下水道專用排水管 ,取其厚度與韌度皆佳!

作法:
用簽字筆在塑料上打樣鑽二孔,再將另一孔打磨成D型,加墊片鎖回即可。

网友:
http://goo.gl/n3rNMp

--------------------------------------------------------------

网友:
圓接直邊上下打2個小洞
另一邊上下打2個小洞
吐司麵包封口膠鐵線
將朔膠除掉剩鐵線
鐵線由右邊外穿向內過左邊洞
就是用鐵絲將列開的圓捆緊
還沒捆緊前裂縫先上一點快乾膠
捆2條鐵線後圓應該就跑不開
外鐵絲再上快乾膠讓鐵絲不會滑脫
另一邊圓也是比照辦理
快乾膠盡量不要滴到內圈

网友:
感覺這塊塑膠應該會承受滿大應力,樓主不考慮改用鐵片代替嗎

网友:
不是有人 有3D列印 可以用那個來  不然就是看看有沒有奇美服務站  我想是沒有才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