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瓶 加水式 越充越燙?

楼主(2015-04-07):
一顆 加水的 的汽車電瓶

越充電瓶越燙

這樣還要繼續充嗎?

用麻新 KT-1206N 充電器

网友:
要看電流  充電器應該有電流表  看一下吧

网友:
測一下電瓶水比重 有可能其中一極短路 使電壓下降充電器回授得到電壓過低 變成充電不會停

网友:
量一下電壓-------------如果過高那充電器可能有問題

如果電壓沒過高電池壞機率高

网友:
測一下電瓶水比重+1,另外要注意水量是否足夠.

网友:
V=I*R,W=I^2*R,就像樓上說的,先量電流

V恆定時,I會變大大概就是R變小了(短路)

网友:
越充電瓶越燙----是否電池已充飽了,而還繼續一直充,你的充電電壓值太高?

网友:
電池會發燙,表示無法吸收電能
所以被轉成熱能

可能原因
1.電池水是否足夠?
2.電池水有變黑色嗎?
3充電電壓是否過高?

网友:
最好用可調電壓充電器
1.電池沒電時,先以較低電壓充電,約0.1C的電流充電。
2.當電池電壓升高後,再將充電電壓略調高。
3.充電最高電壓調至14~15v,正常的電池充電時不會很燙,除非充電電流過高。
4.充電時持續觀察電壓、電流的變化,既可判定電池的好壞。

网友:
斷電靜止10分鐘, 拆了水塞, 每個格子用鐵線探入量電壓, 應該起碼有個沒電壓, 鉛板短路壞了, 沒救的. 除非切開來看或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