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魚缸 PL 7W 照明燈, 功耗是不是這樣計算

楼主(2015-04-08):
因為是用 7W 的 PL 燈管, 其實就是日光燈和傳統的震流器組合包

一直用都覺得很耗電也比較燙, 但是沒有工具測 Kwh, 所以用不同的電流表粗測一下, 大約是 0.12A - 0.15A 之間, 和銘牌所示0.155A吻合

那麼耗電是不是算作 220V x 0.12A = 27W 呢 ?

网友A:
不是,要將功率因素考慮進去,用功率表測量才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將功率因素考慮進去,用功率表測量才準。

大大, 沒那設備.
那如果在點亮以後, 直接測燈管的端電壓, 再直接乘以這個電流數字, 推算可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沒那設備.
那如果在點亮以後, 直接測燈管的端電壓, 再直接乘以這個電流數字, 推算可不可以呢 ...

還是只能測個大約值,最好還是用功率表從電源端測量。

网友:
功率表測量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