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換風扇啟動電容

楼主(2015-04-08):
各位前輩,
因家裡風扇最近轉速變慢
經確認後是啟動電容故障

原本規格是250V 3.0uF
從公司拿了兩個450V 1.5uF的併聯後
風扇修好了~~

但想請問的是
我這樣做有沒有問題呢??
因原本的是方形的,我換上的是圓形的
如照片…..

网友A:
有安全問題   紅色的電容安全性較低不適用
安規黑色方形的比較多   較為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安全問題   紅色的電容安全性較低不適用
安規黑色方形的比較多   較為安全

感謝~
剛去找別的電容
但只有250V 1.0uF的,所以要併三顆
一次併這麼多顆沒問題吧??

网友B:
3uF的電容很好找的
可以去電子材料行或是空調冷凍材料行都可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uF的電容很好找的
可以去電子材料行或是空調冷凍材料行都可買到

哈~謝謝~~
這我知道...
因想說有現成的就直接拿來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剛去找別的電容
但只有250V 1.0uF的,所以要併三顆

擔心話獨立都加個保險絲吧
公司摸摸總會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擔心話獨立都加個保險絲吧
公司摸摸總會有的

FUSE有的~
不知風扇吃多少電流, 用250V 6A適合嗎?
3電容併聯後,串聯FUSE後再接在輸入端線上
這樣接對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FUSE有的~
不知風扇吃多少電流, 用250V 6A適合嗎?
3電容併聯後,串聯FUSE後再接在輸入端線上

風扇會標他的功率值的

楼主:
不好意思,這部份比較不懂
我看功率是60W,以110V換算約0.55A
FUSE是不是用250V 1.0A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