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貨架上哪買?

楼主(2015-04-08):
請教各位,以下的貨架在高雄要去哪買? 這是我在IKEA看到的,發現他們的貨架還滿適合我的。

网友:
跟台南的阿舍大買....

网友:
這個亞瑟王應該有

楼主:
樓上兩位大大可否多給點資訊,例如帳號還是地址之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兩位大大可否多給點資訊,例如帳號還是地址之類的

建國路有賣展示架的店.

网友A:
講到亞瑟王才想到很久沒看到亞瑟王出來跟大家哈啦!
亞瑟王........!亞瑟王你的耳朵有沒有很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講到亞瑟王才想到很久沒看到亞瑟王出來跟大家哈啦!
亞瑟王........!亞瑟王你的耳朵有沒有很癢? ...

老大A.....拍謝啦....最近諸事不順.....
一下子..老婆的電腦出問題....
一下子...網路又當機....WI-FI又故障....
連圖片都不能上傳....連求救的機會都沒有....
被老婆小孩碎碎唸....耳朵都長繭了n_09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樓上兩位大大可否多給點資訊,例如帳號還是地址之類的

phuang3大您好....
我就是...台南的阿舍...亞瑟王...碼是我....

這種貨架....我是有在賣啦!!!...不過距離有點遠.....
您可以到我高雄分公司參考看看(忠孝一路)....
整條路都是在賣類似的展示貨架...

在這提供您一些參考數據.....
千萬不要找...像您圖片這種規格(孔距不是一般通用的規格)
目前通用型的規格是合乎世界標準(1英吋..為一個單位)(配件比較多)
所謂的單位...就是(柱子上面的孔)上孔到下孔的距離(標準是..1:1.54)
提供一個賣場的圖片給您參考看看(看一下...上孔到下孔的距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349332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uang3大您好....
我就是...台南的阿舍...亞瑟王...碼是我....

忠孝一路我知道,多謝。
其實我希望的是像照片中,最底下可以是鏤空的層架,賣場中的層架底層似乎是固定的。
IKEA的層架有可能是歐規,或許台灣買不到。B&Q還有一種是要釘在牆上的柱子,不過我懶得動工,想說買類似IKEA的層架就好。
我想在頂樓搞一個儲藏室+工作室,這層架上方會用來擺一些儀器(電源供應器、示波器、烙鐵和吸錫器),下方那一層用來做工作檯,也因此最底下必須鏤空,不然腳沒地方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忠孝一路我知道,多謝。
其實我希望的是像照片中,最底下可以是鏤空的層架,賣場中的層架底層似乎是固定 ...

您的圖片....那種統稱為...超市架(超商架)...
底層都是可以簍空的.....但是大都數都會用到底層(會比較穩固)....
這種結構是...中間一片網框....兩旁2支(倒T)的支架組合而成....剩下的就是層板....
底層是直接放在腳架上....其餘的都需要2支支架(插在柱上)才能放...高低可隨意調整...
可以隨您高興去組合.....忠孝一路(530號左右隨便找)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忠孝一路我知道,多謝。
其實我希望的是像照片中,最底下可以是鏤空的層架,賣場中的層架底層似乎是固定 ...

層架上方會用來擺一些儀器.....下方那一層用來做工作檯

這種貨架的長度有3尺和4尺的...2種規格...
高度最高可達7尺高(單面的有5尺6尺7尺...3種規格)
或許您也可以跟商家訂製您想要的高度....
換作是老灰狼的作法的話....會找一些2手回收的支架的...
焊接成自己想要的高度(大約離天花板2尺)....
然後約下方2.5尺高(76cm)的地方...做個工作檯

PS: 一般工作檯的深度約2.2~2.5尺...這貨架的底層頂多1.4尺(43cm)...
      放腳的地方...應該還夠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層架上方會用來擺一些儀器.....下方那一層用來做工作檯

這種貨架的長度有3尺和4尺的...2種規格...

多謝指導,改天會到忠孝路逛逛。對了,不知道一般架子載重多少? 第一件事就是要修後級,希望能載重40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指導,改天會到忠孝路逛逛。對了,不知道一般架子載重多少? 第一件事就是要修後級,希望能載重40KG。 ...

一般架子載重多少?

這很難說...每家製造的材質不一.....用途不同...
要載重40KG(這不算重)...算是基本範圍內...
我家的鐵板(擺在店內的樣本).....至少都能載重70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架子載重多少?

這很難說...每家製造的材質不一.....用途不同...

70KG!!!  沒想到這貨架這麼堅固,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C:
台南的阿舍...亞瑟王.熱心解答 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南的阿舍...亞瑟王.熱心解答 專業

el36大大您好!!!....賣安捏共啦...

小弟剛好從事相關行業....略懂一些皮毛...稍稍"臭屁一下"....

說穿了...台南的阿舍...只是個"黑手A"的老灰狼...讓您看笑話了n_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