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如何能在trigger持續的狀況下執行單穩態延遲關閉動作

楼主(2015-04-08):
各位敬愛的先進 前輩們大家好...初次發文....
如有不週到之處還請多多見諒

小弟我遇到的難題是...
關於NE555單穩態線路方面的瓶頸...

網路上找的NE555線路範例如下

我用123D模擬器按照這個線路圖做了一個模擬線路

一切功能都正常...按下按鈕後LED會亮
放開按鈕後LED也會如同預期中地延遲熄滅...

只是現在的問題在於....
如果我持續按著按鈕不放....電容就會持續充電 LED也會持續亮著
直到我放開按鈕後 NE555才會開始倒數計時何時關閉電源

有沒有可能加上甚麼元件 來讓我就算持續按著按鈕
LED也會按照原本的延遲時間熄滅呢?
(感謝大家的回覆....小弟我已經問了三位相關領域的人士....都無解)

网友A:
再加個電容&電阻試試

网友B:
額外加上C3電容(脈衝取樣),R3洩放電阻(作為下次脈衝來到前時,該電容因已充飽電,用來洩放電容電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個電容&電阻試試

小弟按您說的位置加上電容以及電阻~
發現持續按著按鈕LED會自動變暗一點點~但是不會熄滅....

网友C:
若是開關有產生彈跳現象時,要把R2,C1的值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額外加上C3電容(脈衝取樣),R3洩放電阻(作為下次脈衝來到前時,該電容因已充飽電,用來洩放電容電壓用.) ...

您好~~嘗試了您說的接法....狀況似乎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開關有產生彈跳現象時,要把R2,C1的值提高.

不好意思~~小弟不太清楚彈跳的現象是甚麼意思...
但是我想要即便在按鈕持續按住的情況下~
LED也能按原本的延遲時間關閉....

网友D:
昨晚好奇沒玩過這個 On Line 版的 123D 模擬器,用了幾分鐘也建了這個 555 單穩態線路。

這能夠達成樓主的要求,不管按鍵按多久 LED 都是亮固定時間。
樓主應該是用錯按鍵旁的電容器,應該用無極性的小電容器(藍色),數值如前面前輩貼圖不要弄錯(0.1uF)。

開關彈跳是指實務上有許多開關按一下之時會多產生幾次不穩定之脈波輸出,按一下跳好幾下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好奇沒玩過這個 On Line 版的 123D 模擬器,用了幾分鐘也建了這個 555 單穩態線路。

您好~~小弟按照您的方式仿製了一個一樣的線路
兩個無極性的電容都是0.1uF
大顆的那顆電容是100uF
可是LED都不會亮
請問....有可能是因為哪邊的問題呢?

网友E:
圖上看不出 555的4和8腳有沒接到+9V?

我也來試試看,
結果是可以正常動作 ,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上看不出 555的4和8腳有沒接到+9V?

我也來試試看,

有了! 成功了....感謝您....也感謝各位熱心協助的前輩們~~謝謝~~

网友:
這個 123D 很簡單不錯玩,今天早上建了一個 OP 振盪器,但是不會工作。

原因是目前還無法支援類比線路的模擬,很可惜!

楼主:
<<<還不懂類比線路那麼厲害的東西...希望未來能懂XD

网友:
NE555 就是類比比較器加數位正反器的基礎電路,只要弄懂其原理各種變形電路與技巧就能學會,像這次的需求只要多加一顆小電容器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個電容器就是類比電路的基礎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