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22SH 驅動版問題(LED與LCD)

楼主(2015-04-08):
各位前輩好,

小弟我目前因奇美22SH螢幕無法開機(不過電)
向淘寶網買了一片22SH-L的驅動版
裝上後可以開機,但是背光並沒有點亮
不知道LED與LCD的驅動版是否相容
小弟想請教這樣要如何解決?
在請高手指點~~感激不盡!

LCD板號:715G3603-M1C-000-004F
LED板號:715G3603-M02-000-004F

javascript:;

网友:
兩個電源管理ic補悍也許就好了
led/lcd不是靠這片電路板
是另外一片

网友:
這塊是主機板~~燈管或燈條的板子是升壓板~~去找升壓板

楼主:
我有試著更換電源管理IC(2顆)
不小心把一個叫FB的零件弄掉
上網查好像是個電感~~所以我直接用焊錫補上
換完之後沒有多久就又關機了
還是說是FB元件導致我更換的電源管理IC無法正常工作?!
有請各位大大幫忙指點一下

网友:
FB好像是保險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