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c 規格

楼主(2015-04-08):
請教有人知道ciko老師用的BNC 頭是那種, BNC -SMA 嗎?  電料行買回來的接線端都很粗. 謝謝.

网友:
可使用RG316線或RG174線(BNC頭線徑也需配合信號線),或直接向淘寶買成品.

楼主:
謝謝老師, 要打 RG316 或 RG174 我一直用

网友A:
線材大家基本上都是用50歐姆 同軸線

以下皆是據我所知
BNC 接頭 依照製作配件與方式的不同 有分
傳統 (壓接 配件沒買過所以不知道幾件) 跟快速的 (壓接三件式)
還有懶人的(用焊的  簡化得很像RCA接頭)

再來是線徑 常見的 1.5D跟3D的

你應該是買的3D的頭 結果線是1.5D的

製作起來就會很突兀

网友B:
10 個 EXTRON MHR BNC 壓接式視訊端子 (原廠新品) - 原廠達人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106740218

有人說,接頭也有分50歐姆or75歐姆
到底怎區分,我也看不出來

网友:
如果測試的訊號頻率在 MHz 以下可以不必非得用 50 歐姆的同軸電纜,例如用音頻用途的隔離線較細也較軟,可以買 BNC 頭與線回來自己加工。

而如果ㄧ定是要 50 歐姆的細線除了老師說的那兩種美規型號外,也能選用日規同軸線如 1.5D 與 3D,前面的數字為直徑單位是 mm 後面的 D 代表 50 歐姆。

但材料行單賣的 BNC 空接頭常常不是 50 歐姆的,大半多是 75 歐姆視訊用的,這問老闆也不知道。
所以要買到 50 歐姆規格的多半只能買成品,例如較粗的 RG-58 BNC 成品線,或是 RG-174 SMA 成品線再加轉接頭轉成 BNC 的。

線有許多種,頭也有許多種,長度更是不等,如果想要找到合適線材就直接到對岸世界工廠買,便宜又快速。
以前這種同軸接頭我常常做,但不常做的形式也常常忘記相關尺寸,還要有特別的剝皮刀與專用壓線鉗才行,現在方便多了掏寶買幾天就到家。

网友:
自行製作可選下列款式,他的尾端採開窗式焊接,較易於操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9uvktuv140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9uvktuv140b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 個 EXTRON MHR BNC 壓接式視訊端子 (原廠新品) - 原廠達人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1 ...

謝謝雄大指教.發現我買回來的bnc是RG-58線用.      . 爬文找到75 Ohm 跟50的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材大家基本上都是用50歐姆 同軸線

以下皆是據我所知

以前買回來的看起來比3D的還大.還沒作看起來就覺得很突兀. 已向taobo 購50歐姆同軸線,線徑為1.5D+bnc 頭1.5.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