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一個故障的燈泡變壓器

楼主(2015-04-09):
請教各位前輩,這個變壓器無輸出,應該從何查起呢?

因為實在搞不懂運作原理,因此只能先個別零件測試。

目前測試過每個電阻皆正常,上面兩顆BJT拆下測量正常,圖中間藍色的DIAC正常,橋式整流正常。

經過橋式整流後電壓很正常在110*1.4V左右。左邊的薄膜電容跨壓很大,大約150V。

右邊的薄膜電容跨壓很低,只有2V左右。

原先以為是某顆薄膜電容壞了,但是換上兩顆電解電容"82uF-200V",情況還是相同。

网友:
這個電路結構,論壇內已有多人發出維修帖
請先搜尋站內相關文章,謝謝

楼主:
經過一番搜尋,終於找到原來這個叫做"電子變壓器"

因為他沒有控制PWM的IC,先前往自激式交換式電源的電路一直找,做好多白工,

--
將輸出串上一顆蕭特基二極體與一顆小電容,再測量輸出,剛開始有數值了!

心理很高興,但電壓慢慢的減小,最後掉到0V,請問這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經過一番搜尋,終於找到原來這個叫做"電子變壓器"

因為他沒有控制PWM的IC,先前往自激式交換式電源的電路 ...

因為它的運作原理不是這樣子的n_1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它的運作原理不是這樣子的

請問所以這種類型的"高頻交流輸出變壓器"就沒辦法當"直流變壓器"用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番搜尋,終於找到原來這個叫做"電子變壓器"

因為他沒有控制PWM的IC,先前往自激式交換式電源的電路 ...

半導體類的元件在量測一次

薄膜電容先換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所以這種類型的"高頻交流輸出變壓器"就沒辦法當"直流變壓器"用了嗎? ...

對
因為他是電子安定器     架構上的不同

電源供應與安定器    一個是一啟動 就輸出穩定直流電
一個一啟動先來個高壓 之後電壓再降下來的
                            (架弧)                                (穩定)

楼主:
原來如此,關於電源還是非常多不足,要多多學習才行了,謝謝!

网友B:
這片像是MR16鹵素燈的變頻電源,移除兩顆晶體後,外供110VAC給變壓器
如次級無12VAC,就是變壓器壞了。反之有12VAC,查自激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像是MR16鹵素燈的變頻電源,移除兩顆晶體後,外供110VAC給變壓器
如次級無12VAC,就是變壓器壞了。反 ...

請問高頻變壓器是否不能這樣直接接上110V呢?

因為市電60Hz屬低頻交流,在高頻變壓器上產生的內阻不足,導致燒毀

會這樣猜測是因為以前曾經這樣接過,燒毀了一顆高頻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高頻變壓器是否不能這樣直接接上110V呢?

因為市電60Hz屬低頻交流,在高頻變壓器上產生的內阻不足, ...

我有試過,會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高頻變壓器是否不能這樣直接接上110V呢?

因為市電60Hz屬低頻交流,在高頻變壓器上產生的內阻不足, ...

高頻變壓器運作在低頻,時間一久,當然會燒毀

高頻變壓器空載5~10秒通電測試要是不敢執行
測量變壓器初級、次級阻抗,免的變壓器壞了確在自激迴路上打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頻變壓器運作在低頻,時間一久,當然會燒毀

高頻變壓器空載5~10秒通電測試要是不敢執行

變壓器以前在測試都只量量看有沒有斷路

若要量到阻抗是不是需要用到測量電感的電表或可以測量微電阻的電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器以前在測試都只量量看有沒有斷路

若要量到阻抗是不是需要用到測量電感的電表或可以測量微電阻的電 ...

不用  通斷路量測就好

不知道原先電感值就測量  出來的數值是無意義的  因為沒有比對的對象
至少要有兩個  而且要知道哪一個是好的哪一個是未知的  或是要有規格書

网友:
多多學習才行

网友:
這是最基本的自激電路 (push-pull架構)
變壓器要壞機會比較小
你直接換電晶體比較快 (請在確認吧)
電阻量量看是否有壞掉
原理就不解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高頻變壓器是否不能這樣直接接上110V呢?

因為市電60Hz屬低頻交流,在高頻變壓器上產生的內阻不足, ...

你可以想成一個情況,當你把直流加入喇叭會發生什麼事?

AC110V/60hz對高頻變壓器來說,跟上面講的很像,直流的頻率為0 hz,一般聲音頻率為20 hz~20 Khz,所以喇叭的頻率響應也要分高中低頻.

AC110V的頻率為60 hz, 以前高頻變壓器頻率受限技術,大約在20 Khz左右,有些人就可能會聽到,而感到不舒服,後來升到大約在25~60 Khz,用在40~60 khz較多,現在就已超過100 Khz了.

你再想想另一種情況,若是一輛車子拖著另一輛車子,那會如何,如果把被拖的車子換成人,那又會如何,為什麼?

网友:
看了一遍學習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