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加壓馬達設計問題

楼主(2015-04-09):
最近這個加壓馬達一直漏水而且很不穩定

總覺得這個加壓馬達的設計很奇怪

1.加壓馬達出水管管徑從6分轉接到1 1/2"這樣會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2.在加壓馬達出水口安裝"逆止閥"的用意是?

3.現在安裝kq400的加壓馬達,有試過使用kq200加壓馬達,但是馬達一運轉"會震動得非常厲害"這到底是什麼問題?

网友:
覺得怪就自己動手改一下就好了
1.我也不知道幹嘛搞的那麼麻煩,可能手邊的材料不夠利用有限的材料來完成吧~"~
2.可能怕會有水槌現像吧...
3.看一下電壓正不正確,有沒有擺放好,水管有沒有接好

网友:
附規格圖自行看一下KQ200跟KQ400差別...
會抖一般都是幫浦推不動了,功率不足,要換大顆點...
止逆閥一般用在推高推長途時用,怕馬達停止後倒衝的力道從管路或接點脆弱處爆管...
例如我在用的3馬的推約200米長,約60米高,用的是2吋厚管(爬升段),關機時都會聽到水槌聲,所以目前止逆閥有2顆(出水口跟一半高),靠近馬達的出水端彎頭都是用大彎,不然因安裝在戶外,時不時給你爆一下,跑都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