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台顯示卡 GTX550 TI 無畫面輸出

楼主(2015-04-09):
詢問各位大大有無修過此型號顯卡經驗
照片

正面

正面

規格

規格

反面

反面

网友:
發文要注意版規,是要問問題還是要百家齊放?

發在教學文獻區,內容卻空無一物,只有幾張圖片。

网友:
你要找人修?~~~

還是求明牌?~~~

怎樣故障也沒講~~

网友:
看起來像是塑膠忘記拿下來,導致無法插入PCI-E吧!!!

楼主:
抱歉~版大小弟我忘記說明故障原因,是無畫面輸出.
另外發錯地方囉~怒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