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是很了解的電路, 需要前輩們的協助

楼主(2015-04-09):
附圖電路為一FA5502(PFC)及M51995(PWM)的整合電路,
因圖與近期發現的多個電路相類似, 又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請前輩們能協助解答, 謝謝!!

Q1: 基本動作厡理?
Q2: 使用AC120V時, 變壓器的2號點只測到172V, 可能那個零件需更換?
(Q2的問題, 已更換過IC, 二極體, MOS)

网友A:
2. 應該是PFC未作動,先確認有VCC嗎?再確認其他工作條件
PFC不工作的原因有可能:
工作電源不正常,輔助電源或啟動電阻損壞,或進保護IC被關掉,PFC的輸出電壓反饋不正常或IC本身損壞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應該是PFC未作動,先確認有VCC嗎?再確認其他工作條件
PFC不工作的原因有可能:
工作電源不正常,輔助 ...

謝謝回覆, 我會再一次檢查相關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