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為什麼無鉛加焊往往仍然救不回來,必需拆下重做BGA呢?

楼主(2015-04-09):
發這篇的原因只是要讓大家了解,有些功做了也是白做居多。該放下的還是考慮就放下吧!!!

為什麼有時候對無鉛產品加焊可以有修好的現象!!??因為熱脹讓無鉛錫球變形,再壓上散熱片造成有接觸上的現象。
但是經過多次熱脹泠縮,焊點又脫開了。。。。。所以同樣的故障又出現了。。。。

第一張照片:焊點沒有氧化(沒有脫焊、空焊的焊點),可以看到無鉛錫都還黏得上。

第二張照片:很大部分的焊點因為長期使用空焊了。這是有被加焊的痕跡,所以沾上了焊油。

第三張照片:這沒有被加焊,可以看到焊點斷開得很整齊。

第四張照片:這是脫焊比較少的故障,可以看到就算脫了幾個點,只要中了也會故障。

第五張照片:正面看脫焊的點可以看到,很亮。亮亮的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其實上面可能有一層氧化硬膜。

第六張照片:這是第五張照片用斜角度拍攝,可以看到跟正面不一樣的感覺。

第七張照片:這張照片最有意思,也可以看出為什麼無鉛只有加焊常常是救不回來,就算救回來也有可能過一陣子又故障的原因。
照片中間右邊那一個焊點的中心還有一點錫,那是因為旁邊氧化不沾錫,而中間尚未氧化所以還能沾上一點錫。

救不回來的原因是「不沾錫」。。。。。。

補充內容 (2015-4-13 09:40 PM):
11#有正確的解說

网友A: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推行無鉛銲錫也是環境大災難,為了省一點點鉛汙染
結果整台要丟掉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推行無鉛銲錫也是環境大災難,為了省一點點鉛汙染
結果整台要丟掉  Orz ...

其實問題不在無鉛銲錫,這從設計都可以避免的。
BGA會造成脫焊多半是散熱不良,只要改進這個,無鉛也不是不好。

网友:
我一直以為是上層脫焊.........

网友:
我個人的想法是地球真的只有一個~
且改成無鉛也可以讓這個世界科技往前走。
這也是我們能做的。

网友B:
反正保固外故障就好了~那就不干廠商的事....

東西做太好會賣不出去ㄚ~

网友:
如果焊點是立體的不是平面的話
    將  _   改成 凸

网友:
未來的一天,我們連飛碟都會研發出來~
往著未知的宇宙前進~

网友C:
感謝雄爸分享,
大胖這個不專業打游擊的,
之前也有用熱風槍補焊過bga的ram,
在不專業的設備下(只有熱風槍),
吹焊的時間一定要拉長,
最近吹焊過一張顯卡,
吹焊的時間太短了,沒過三天又會當機了,
無奈下只好再買一張來用了!
舊卡有沒有人想要練手的啊!?

网友:
從版主的照片看來,可能應該是 BGA 本身的錫層,已經因為高溫而全部長成 IMC,
甚至因為重工多次或是過高的重工溫度將本身的錫層全部消耗殆盡。以至於錫球中的錫無法與 BGA 黏著。

以整個BGA 的製程來講。 IC封裝完植錫球,經過一次Reflow。
PCB 零件面SMT,再經過一次 Reflow。
PCB 焊錫面SMT或是波焊,再經過一次 Reflow或熱製程。

所以整個BGA晶片與錫球之間經過 3 次熱製程... 如果加上BGA重工、或是熱風槍,不好的IMC將會成長許多...

這裡重複一些可能大家似是而非的觀念:
請參考一下我 Po 的舊作 :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37-1-1.html
焊接、重工的溫度、焊接時間不宜過高過久。焊接溫度過高、時間過久,都會導致不良的 IMC 成長。

補充內容 (2015-4-14 12:46 AM):
這一篇是比較可以參考的文件。分析手法八九不離十。
http://www.researchmfg.com/2011/03/bga-dropped/

网友(2015-05-11):
引用 网友C:
感謝雄爸分享,
大胖這個不專業打游擊的,
之前也有用熱風槍補焊過bga的ram,

大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821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保固外故障就好了~那就不干廠商的事....

你說的好像以前的黑金鋼,許多人都在用,但是一邊用,一邊嘴裡念念有詞.

网友(2016-10-17):
無鉛錫本來就不好用,只能偷偷使用有鉛的不然就一直塗助焊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