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電線在哪裡買?

楼主(2015-04-09):
我不熟這塊
請問站內高手
這種線材在台灣要到哪裡找?
掏寶上面是一堆.....
重點是雙絞成形
我是要用來使用在某會場長距離100v的喇叭用的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A:
雙絞線
很常見也很常用

也可以用現有材料自己絞一條出來

芯數多的線組甚至是可以編麻花也有人這麼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雙絞線
很常見也很常用

人家说是长距离布线,哪有那闲功夫自制?一般交电五金店就有卖这种软电线。

网友:
我不熟音響

pvc 控制電纜 2c 0.5mm^2 應該夠

不絞的白扁線行不行?

网友B:
要買這種線又要長距離拉線所以有點數量,就直接找線廠買。
線廠就找您的當地區域,找分類電話簿或網路黃頁,電線電纜類,打電話去問就有了。

其實 PA 的喇吧線並不需要用到對絞線,對絞線平常用在小訊號的場所用以抵消外部雜訊干擾,PA 的喇吧電壓已達到 100V 了,就當成 AC 電源用一般電力線就可以了。
以前做公共工程時就拉過好幾條好幾公里的 PA 喇吧線,每條的功率是 300W 就用 3.5mm 平方兩芯的電力電纜,業主只有要求電纜外皮要用低煙無毒的材質。

倒是線徑還是要計算與查表(電工法規,線徑電流表),太粗與太細都不好。
最大平均電流 I = W / V,例如 300W / 100V = 3A。
喇吧阻抗 Z = 100V x 100V / 300W = 33.33 歐姆。

就當交流電力線一樣的計算,差別只是工作頻率的不同,一個是 60Hz,PA 是 100Hz ~ 10KHz。
不用特別像 HiFi 音響要講究喇吧線要多少細線的組合(幾股)或是銅線的材質(線性無氧銅),PA 擴大機與輸出變壓器的失真已經夠大了,用什麼爛線音質都沒什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買這種線又要長距離拉線所以有點數量,就直接找線廠買。
線廠就找您的當地區域,找分類電話簿或網路黃頁 ...

請問這款常見的適合嗎?
似乎都是建議用在30V以下這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款常見的適合嗎?
似乎都是建議用在30V以下這種的?

這是室內線,與室外線差異很大,戶外線要再多一層耐候外皮這就稱為電纜線。

如果是室內線要求不高,但室內 PA 用線最好還是採用電力線,不但耐壓高也比較耐用重點是還比較便宜。
室外用線的品種更多,如有需要我再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室內線,與室外線差異很大,戶外線要再多一層耐候外皮這就稱為電纜線。

如果是室內線要求不高,但室 ...

我是用在101附近那個3館算是室內
我詢問了Y拍上的線王,他建議這款
只是在想這種偏向音響線的線會不會耐壓及耐熱都比較差一些
畢竟我是用100V推的線路
可以請大大建議一下哪種嗎?
小的怕時間不太夠要趕緊採買了
感恩歐

网友:
功率幾瓦?喇吧幾隻?總長多少?有無穿 PVC 管?
條件不知無法給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