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X42J筆電不開機

楼主(2015-04-10):
故障問題:按電源鍵不開機,連接電源線有亮燈.
1.移除底座記憶體及硬碟測試仍無法開機.

2.拆除鍵盤及主機板上蓋檢視,查內部無進水或電容漏液

3.猜測電源有過電但bios並未啟動,量測電池電力已偏低,更換新CR2032電池.

4.再次啟動已過電~~

5.燒機24H重新啟動均正常~~幸運完修

成本:CR2032-10元/工資:自家萬能雜工免費(豬頭老爹)/成就感:無限大

P.S 純屬瞎貓碰到死耗子~~~不過還是讚的啦^^

以上供同好參考~~~~

网友A:
這個是維修實例嗎?如果不是的話請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維修實例嗎?如果不是的話請修改。

不好意思~~點送出太快已修正.....
版主果然是版主....超級快閱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點送出太快已修正.....

我不是版主,不過新會員請務必詳閱版規,才不會引起不愉快。
在痞酷網不能貼廣告,請立刻移除你的連結,不過你可以把連結移到簽名檔,否則我會依版規處置。
謝謝配合

第一次勸告

网友B:
這台有接修過的都還蠻棘手的,常有時開時不開的現像,樓主可長時間的測試看看,一直重覆開機關機看會不會有不開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接修過的都還蠻棘手的,常有時開時不開的現像,樓主可長時間的測試看看,一直重覆開機關機看會不會有 ...

好的~~感謝指導~~有空我會再查看看....目前使用是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版主,不過新會員請務必詳閱版規,才不會引起不愉快。
在痞酷網不能貼廣告,請立刻移除你的連結, ...

好的~~~已修正囉....感謝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已修正囉....感謝提醒

感謝你的配合!

网友:
算滿新的機器,
cmos電池消耗太快通常問題不單純,
應再詳查,感謝分享

网友:
承如 ayu05202003前輩所言, 我也有同感!!請反覆測試開機!

网友:
这应该算通病,华硕的部分机型就是换个COMS电池就能好

网友:
請問電池旁的排線...作用?

网友C:
應該是19V 電源接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19V 電源接線.

今天我拆了一台.型號42F...外觀和這台很像.拆開後才發現少了排線....
未拆前(開機燈和螢幕都沒亮.風扇有在動....上網也還沒找到線路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拆了一台.型號42F...外觀和這台很像.拆開後才發現少了排線....
未拆前(開機燈和螢幕都沒亮.風扇 ...

華碩K42F跟K42J很像
K42F沒那條線

ASUS K42F_R20.pdf (1.4 MB, 下載次數: 84)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華碩K42F跟K42J很像
K42F沒那條線

謝謝您提供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