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晶體測試器新BIOS更新1.11m (2015/02)

楼主(2015-04-10):
各位大大好~
阿魔不務正業不自量力的修改起 PIGOO 版軔體~
除了自娛改了開機 PIGOO LOGO, 其餘 UI 沿用 jojoling 大的設定~
註: 此版本並沒有加入 jojoling 大的 relay 保護功能.
有興趣把玩的大大們請幫忙小弟測試並回報一下(畢竟阿魔第一次修改應該會有很多問題?!)
且小弟手中元件不多, 無法測全此機器支援的元件...感謝~

附上三張展示
▼PIGOO MOD 開機畫面

PIGOO MOD LOGO

PIGOO MOD LOGO

▼ 測試中

PIGOO MOD TESTING

PIGOO MOD TESTING

▼測出電晶體

PIGOO MOD 電晶體

PIGOO MOD 電晶體

大大們感興趣的話, 請帶嘉芬來看小的~~

V10 1.11m BIOS

V20 1.11m BIOS
因阿魔手中沒有 V20 可做測試, 所以無法提供...

參考資訊:
PROISP 1.72 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57-1-1.html

fuse 設定值與寫入問題(19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3074&pid=638277

Changelog,經由 google 翻譯(德文->英文)的更新資訊:
The lcd_clear function for the ST7565 controller changed.
The display times for the pulse encoder result extended.
Shortening of the current pulse of the ESR measurement of 27us on 8US.
Diode junction capacitance at output with 2 decimal places.  16 .">3 Adjust only LCD_LINE_LENGTH> 16th
16 ."> Protection diode is shown in graphical Date position also in bipolar transistors.
New options LCD_INTERFACE_MODE = 2 and LCD_I2C_ADDR for the I2C interface of the SSD1306 controller.
Adaptation of the correction function for the ESR measurement of small capacity.
Special initialization of the SSD1306 controller and adjust the contrast setting.
New option LCD_ST7565_H_OFFSET for better adaptation to the position of the display wind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lf-test Part Found is set to unrecognized component.
Failed to unlock the internal pull-up resistors removed (no PULLUP-DISABLE).
For menu function self-test, self test is started without connected terminals after 30 s (without zero resistance).
If you exceed the zero resistance value is reset to default ESR_ZERO.
Sign corrected errors in Show Data.
Sequence of ST7565 commands chang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Without the POWER_OFF option, there is no menu function "Switch off".
Menu function to output the calibration data extended (Show Data).
Amended standard for connection of pulse encoder PD1 and PD2 on.
Correction of the pin assignments for ATmega324 / 644 / 1284th
FAKTOR_ESR adapted for ESR correction of small capacitance values.
4.5uF und negativem ESR.">Reset to uncalibrated only Capacitors> 4.5uF and negative ESR.
4.5uF und negativem ESR.">All bitmaps for the ST7565 controller are defined in bitmaps.h.
Optimized to save bitmaps for the ST7565 controller to place.
Capacitor for compensation must be recognized instead of two times in a row five times.
Overflow problem in GetESR (cap_val_nF) removed.
Recognition of JFET and BJT with residual stream further improved.
Waiting time before printing the help text removed.
Support for 8x8 and 8x16 character fonts for ST7565 controller, thanks to Nick L..
Contrast adjustment for ST7565 controller as a menu item.
5ms latency after Cursor home in LCD initialization due to problem with diode symbol.
Using the internal calibration capacitor for ATmega644 / 1284th
Adapt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OLED displays.
External voltage measurement with the makefile option WITH_VEXT.
For the highest resolution for pulse encoders without locking WITH_ROTARY_SWITCH =. 5
The past of encoder states is no longer deleted at any wait_for_key_ms call.
Also separate up / down buttons can be used instead of the encoder.
The automatic change the menu function after 5 seconds has been disabled.
Order of sample frequencies changed.
Support of a rotary encoder to PD2 and PD3 for mega328 for easier menu operation.
In frequency measurement with 4-line display line 3 + 4 are used for period measurement.
Flip for ST7565 controller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separated selectable.
For the self-test of the calibration part is performed only with the external capacitor,
when calibr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or the self-test with the menu function is called.
Menu function for complete self-test in transistor tester with test pins shorted
  is called when switched free menu function only of the calibration part.
Menu function for test pulse encoders.
Support of a graphic LCD 128x64 with ST7565 controller by Wolfgang Sch.
Support of the Italian language LANG_ITALIAN.
At the frequency generating a dot for 30 seconds is displayed as a time stamp.
Pin designations for TRIAC of GCA in G12 changed.

補充內容 (2015-4-21 11:21 AM):
修正版 1.11.2m 發佈

補充內容 (2015-4-24 08:14 PM):
更新版 1.11.3m 發佈

楼主:
各位大大好~

阿魔為各位支持的朋友們帶來修正版 1.11.2m 嘍~

主要修正下列 4 項改進, 請看~

1. 開機 PigooMod Logo 不再顯示人名, 改以大版號及 bbs.pigoo.com 代之.

開機 PigooMod Logo 不再顯示人名, 改以 bbs.pigoo.com 代之

開機 PigooMod Logo 不再顯示人名, 改以 bbs.pigoo.com 代之

2. 修正測試時的電壓誤判問題, 並在最後7-8行加入詳細版本.
        例: 在開機 Logo 顯示 1.11m (大版號為對應原開發者的版本號碼),
              PigooMod版會在這裡時會顯示 1.11.xxm (.xx 為阿魔修改版的小版號).

修正測試時的電壓誤判問題, 並在最後2行加入詳細版本.

修正測試時的電壓誤判問題, 並在最後2行加入詳細版本.

3. 測試雙電阻時的顯示錯亂問題.
(修正前)

測試雙電阻時的顯示錯亂問題.

測試雙電阻時的顯示錯亂問題.

(修正後)

小道消息:
另外阿魔也在進行原作者 1.12k 的改版計劃中, 目前正在跟 Flash 大小限制奮鬥中...
懇請各位版上同好大大們多多支持~

楼主:
各位大大好~

阿魔在聽取scottwang大的建議後, 先行加入了螢幕像素測試模式.
有需要的大大們可自行取用~

版本號碼:  v1.11.3m
功能改進:  1. 螢幕點陣測式模式

▼具體方法為第一次測試完元後, 長按測試鍵1秒再放開.

長按一秒進入螢幕測式模式

長按一秒進入螢幕測式模式

▼進入螢幕測式模式10秒鐘會自動RESET回元件測試模式.
 可在此模式下檢視是否有像點故障

螢幕測式模式

螢幕測式模式

网友A:
我的名字打錯了~少一個 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名字打錯了~少一個 g

拍謝拍謝...立馬改~

网友B:
不簡單喔!給你讚!讚!讚! 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名字打錯了~少一個 g

報告jojoling大~已全修正~

网友C:
先宋嘉芬!
看來阿魔兄也是同好中人,
感謝熱情分享的啦!

网友:
大大太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宋嘉芬!
看來阿魔兄也是同好中人,
感謝熱情分享的啦!

感謝胖大的支持~
阿魔還有許多基本功要向各位前輩們學習~

网友D:
讚一個

自己是數位白癡, 當初舅舊凌寫那麼多也是完全看不懂...
就只能請嘉芬來陪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名字打錯了~少一個 g

有人取的名字頭尾字數跟你都相同,每次看到他,若眼花的話一定都會誤認是你,還好有那張帥帥的背影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讚一個

自己是數位白癡, 當初舅舊凌寫那麼多也是完全看不懂...

你也可以啦,只要你願意變成跟Jojoling大一樣"吃軟飯"的就可以了 ....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人取的名字頭尾字數跟你都相同,每次看到他,若眼花的話一定都會誤認是你,還好有那張帥帥的背影 ... {:14 ...

報告~

您是說誰啊?我好像不知道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簡單喔!給你讚!讚!讚! 三次

那你忘了帶小姐來看他,給他鼓勵鼓勵了 ...

网友E:
阿魔大:

地址錯誤,郵差找不到.

fuse 設定值與寫入問題(19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074&pid=638277

网友A:
其實,我的名字不用放在 logo 上啦,我這個人喜歡低調低調~
我之前所做的,不及原作者的1/10,不需掛在那。

圖上應掛的,就掛那張創意 logo 的作者就好 ~
這張圖還滿可愛的,我以前只是把痞酷的小 logo 直接轉成單色而以。你這張所花的時間,遠大於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魔大:

地址錯誤,郵差找不到.

回scottwang大...
不知為何連結被截斷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倒是連結文字是對的...發現時已來不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的名字不用放在 logo 上啦,我這個人喜歡低調低調~
我之前所做的,不及原作者的1/10,不需掛在那。 ...

回jojoling大...
在此也要向您說聲抱歉, 未經您的同意就將您的ID附加上去了...
下一個版本我會注意的...還請海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jojoling大...
在此也要向您說聲抱歉, 未經您的同意就將您的ID附加上去了...
下一個版本我 ...

沒事啦,就我低調嘛,你也是一翻好意。
哈哈哈~

网友:
會改機都是 讚 讚 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scottwang大...
不知為何連結被截斷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倒是連結文 ...

那原來的的標題與正確的連結呢?
以後連結時順便把標題也寫上去,有問題時就可以用標題去找了.
送出記得後,先去試試連結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報告~

您是說誰啊?我好像不知道說~

21樓就有一個跟你很像的了.

网友:
給你讚太強了

网友:
又有新製作。謝謝分享,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原來的的標題與正確的連結呢?
以後連結時順便把標題也寫上去,有問題時就可以用標題去找了.
送出記得後, ...

回scottwang大,
下次貼文時會更加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讚一個

自己是數位白癡, 當初舅舊凌寫那麼多也是完全看不懂...

感謝 lazy 大的支持~
阿魔也是不懂裝懂啦, 借jojoling大的花來獻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cottwang大,
下次貼文時會更加注意的~

這是論壇系統的問題,我也發生過.

网友:
學學看有辦法自己更新嗎?!

网友:
來看看更新後有新增什麼功能~

网友:
雖然不懂 還是好奇看看去 感恩

网友F:
抱著大胖與舅舅的大腿,阿魔~ 您會有錢途
三太子有在學英文,開機頁面翻譯是...............屁股摸
這樣對嗎?

网友G:
好想買一台來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想買一台來用喔~~~

cylan大想買要快喔~現在有在開團!!!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6144#lastpost

网友:
引用 楼主:
cylan大想買要快喔~現在有在開團!!!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44#lastpost ...

感謝moripi的分享~~我先看一下功能,確定後我再出手買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好~

阿魔為各位支持的朋友們帶來修正版 1.11.2m 嘍~

阿魔~

你可以參考我在程式定義的一個設定:  PIGOO_BO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魔~

你可以參考我在程式定義的一個設定:  PIGOO_BOARD

回jojoling大~
那個定義我知道, 目前是卡在 1.12k 版加入太多新功能, 且原作者優化了部份程式碼~
要新功能就不能要LOGO+中文化...(因為超出32k大小了)
所以在想法子做優化~

网友H:
個人想法:各位是維修專業,時間就是寶貴,是否能開機就能使用最好

网友:
這太正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個人想法:各位是維修專業,時間就是寶貴,是否能開機就能使用最好

回 el36大
下一版就會取消 PIGOOMOD 的 LOGO 畫面了..敬請期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 el36大
下一版就會取消 PIGOOMOD 的 LOGO 畫面了..敬請期待~

可以的話設計一下開機時亮一下全畫面再暗掉,這樣表示LCD是正常的.
再下去小魔變大魔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話設計一下開機時亮一下全畫面再暗掉,這樣表示LCD是正常的.
再下去小魔變大魔了 ...  ...

scott大指的是像素填滿整個畫面(閃)一下嗎?

网友:
加分  加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cott大指的是像素填滿整個畫面(閃)一下嗎?

對.
若有其它的接腳,可以在有需要時另做按鍵輸入,啟動畫面功能檢查,這樣開機時就不用檢查了.

网友:
我太久沒摸新的東西  我都變老派修理技師 看來要跟妳們多多吸收新的器具跟修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著大胖與舅舅的大腿,阿魔~ 您會有錢途
三太子有在學英文,開機頁面翻譯是...............屁股 ...

太子爺...這樣也被你看出來.....
才不是咧~

太子爺就像阿魔的朋友初看到阿魔的 ID: moripi...都叫我 摸你屁....

网友:
教導一下

网友I:
我有一台,但沒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但沒燒錄器。

cch大可以到沒屋頂或是對岸TB買一個~不會很貴的~

關鍵字 USBASP or USBIS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
若有其它的接腳,可以在有需要時另做按鍵輸入,啟動畫面功能檢查,這樣開機時就不用檢查了. ...

...都忘了通知 scottwang大 已加入像點測試模式~

本帖57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忘了通知 scottwang大 已加入像點測試模式~

在 本帖57樓

我個人的意見是...
不需加入像點測試模式。因為用處不大。

网友J:
昨天拿到 USB ISP 了,昨晚已經改好一台充電器 iMax-B6 的韌體,果然開源的韌體要比原生產商的好用。
今天準備要來改這台測試器的韌體,也讓她來用開源的或屁酷版。

我的也是 Fish8840 第二版,但看資料說以後如想再改回原來的魚版是回不去的,正在猶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天拿到 USB ISP 了,昨晚已經改好一台充電器 iMax-B6 的韌體,果然開源的韌體要比原生產商的好用。
今天 ...

要改回魚版只能再買顆預燒好魚版的晶片做更換, 因不開放給使用者自行燒錄(怕被盜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的意見是...
不需加入像點測試模式。因為用處不大。

jojo 大應該早點講痾~~~
用處不大是因為這種LCM不會壞像點嗎??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改回魚版只能再買顆預燒好魚版的晶片做更換, 因不開放給使用者自行燒錄(怕被盜版)~ ...

有爬文爬到一個魚板 V2.1 En,但是不會燒,幫忙看一下。

還有用你改的 V10.1.11.3m 版本在魚的第二版硬體上,竟然螢幕的字全都是反的,變成鏡像了,但還是能測零件但要拿鏡子看。

我再來玩玩別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爬文爬到一個魚板 V2.1 En,但是不會燒,幫忙看一下。

回duke大,
這檔案裡只有.eep 沒有 .hex檔 所以是沒有用的~

另外阿魔提供的只有V10版 BIOS....
我已向jojoling大借了V20版來測, 找個時間我再補上V20版BIOS~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duke大,
這檔案裡只有.eep 沒有 .hex檔 所以是沒有用的~

我搞清楚了,這不是魚版的實際韌體,是給魚板(魚版)機型用的公版韌體。
我測過了十幾種韌體版本只有少數幾種魚板能用,因為外頭測試器的螢幕有多種版本。

我找到魚板用的最新公版韌體 V1.12K R464 for mega328_fish8840,第二版硬體測試沒問題,還真不錯用。
開機快,被動元件可以連續測量不用按鍵,還有許多附加功能如頻率計、信號產生器、PWM 信號等全都解除封印了。

我已經回不去了,沒有魚板韌體沒關係,沒有中文也沒有開機畫面都沒關係。
只要給我測試快速且功能強大就好,這已經不能稱為電晶體測試器了,要改稱萬能測試器了。

手邊沒有 USB ISP 燒錄器的人趕快去買含運才百來元,這個測試器很有的玩了。
我要來去焊接擴充測試 BNC 接頭與新增選單用的旋轉編碼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搞清楚了,這不是魚版的實際韌體,是給魚板(魚版)機型用的公版韌體。
我測過了十幾種韌體版本只有少 ...

沒錯!!! 1.12K 版加入太多功能了, 測試速度又快!!
阿魔現在就是在 "把玩" 它, 加入元件中文名稱~和32K FLASH SIZE限制革命中...

不過 duke 大找到的版本只適合 V20 版, 用 V10 刷的話, 畫面應該會上下反過來,
另外不知最新的有殼版 LCM 是否也相容 ST7565..., 這點就要等有拿到實機的人來回答了..

補充內容 (2015-4-30 11:56 PM):
更正! 用V10刷的話畫面會變鏡像!!

网友J:
真的讓人很傷腦筋,不知應怎麼做比較好,都想要弄又是一個工程了。

先說擴充出來的功能也是送的,所以頻率計也不是很精確是那顆 8MHz 石英的精度約 50ppm,簡單的方法是用可變電容來修正頻率,但也是暫時性的準確長時間下來也是會跑掉,根本的方法是換上 TCXO 這類的精確時基。輸入側也不能直接灌信號太大會傷 MPU,要有鉗位、放大、整形等電路才行否則可能會誤判而影響讀數,這又要外加 OP 線路了。這個頻率計也不錯用,頻率與週期數值會同時顯示也有七位數。

頻率產生器能產生好幾個內定好的方波輸出,不能像 DDS 能夠自行調整出任何頻率來。
也要再外加電流放大線路,應要能有 50 歐姆的推動能力,也要有 VR 來調整輸出位準,頻率的準確度跟頻率計一樣。PWM 產生器跟頻率產生器使用相同的輸出腳,只能調整佔空比而不能調整頻率。

還要多裝個旋轉編碼器才能選到多出來的這些選單,圖片的小黑甜甜圈就是了。
還有 9V 電池可以拿掉改用外部電源來供電,在此機處在這些附加選單時可是不會休眠的,還要外加這些電路耗電更為增加。

所以實際的改裝會多增加兩個 BNC 接頭,一個旋轉開關,與一塊電路板與一些零件,這樣搞下來勢必要讓此機有衣服穿也才能固定安置這些零件,我習慣用 ABS 板來做外殼不用受萬用盒的限制。

這些功能其實也能說是雞肋,有簡單的雛形但還不夠好,所以一直在想要不要花精神將它添加上述的零件與線路,雖然這些零件手邊都有但還是有點懶。
這類基礎儀器也都早就有了,但使用率不高,就想這個電晶體測試器有多這些功能也是能備而不用或是不夠用時配合使用。

不知大家怎麼看這個新玩具?韌體我是完全幫不上忙只能等先進們更新撿現成的來用,只會玩點簡單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的讓人很傷腦筋,不知應怎麼做比較好,都想要弄又是一個工程了。

duke大手腳也太快!!!一下子就生出一顆編碼器!!!
其實要操作選單可以直接透過 TEST 鍵來達成, 不需要外接編碼器喔~

1. 短按往下選.
2. 長按1s 往上選.
3. 長按>1s選定該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大手腳也太快!!!一下子就生出一顆編碼器!!!
其實要操作選單可以直接透過 TEST 鍵來達成,  ...

平常用不到編碼器這類的數位元件沒有存貨,先去拆不用的機器就有了。
還沒裝上時只靠那個按鍵腦袋要處理時間差轉換不過來,既然程式支援就裝一顆來玩玩,果然比較直覺比較好用。
不過既然講到編碼器這個編碼器還是形式不對,要撥轉兩次螢幕才會跳一下,試過將 A B 兩線對調變成撥一次跳好幾下,選單內有一個編碼器的測試選項,怎麼轉畫面都沒有反應。

就先簡單接出功能來玩,再決定要不要將它給完整且實用化。

网友:
今早去買零件順便去買編碼器,結果單買編碼器竟然沒有只能買到 Arduino 旋轉編碼器,帶 PCB 的有比較貴一點($50)要用還是得買。
回來一看 PCB 上面有提升電阻正合用就高高興興的把它接起來用。
還要割線多串了兩個電阻。

側邊
沒有突出太多比較沒有違和感了。

現在控制完全正常了,不會轉兩下才跳一下了。
原來的兩個按鍵開關用不到拆掉了,常用的那個按鍵整合進旋轉編碼器了,就是轉一轉按一按。
另一個關機按鍵也用不到,正常測零件時一段時間沒用會自動關機,進了擴充功能選單內也有關機選項,或是直接拔掉電源線。

可以再進下一階段的改裝,再來要另外開新帖一直佔用樓主的篇幅很不好意思。

网友K:
新款測試儀可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款測試儀可用嗎?

最新款的 LCM 不知是用何種型號, 所以未知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jojo 大應該早點講痾~~~
用處不大是因為這種LCM不會壞像點嗎?? ...

就......我的個人意見~
用處真的不大~
100年看有沒有機會用到一次這個功能。

网友:
感謝分享!
更新後來玩玩看

网友:
趕緊來研究看看
好像不錯

网友(2015-08-16):
厲害~~給你一個讚!!!!

网友:
這一定要帶佳芬來看看

网友:
了解一下..看看改哪些地方

网友(2015-11-21):
怎麼做到的 好厲害

网友:
收藏很久突然再次瀏覽發現還多了回復區,立馬來看看

网友F:
BAT. 提升到15V
可以測試TRIAC嗎? 如BT137、BTA16...

网友:
引用 网友F:
BAT. 提升到15V
可以測試TRIAC嗎? 如BT137、BTA16...

no...
BAT 提升到 15V,你的 78L05 會過燙,並不會改變測試電壓 ( 5V) 喔~

yes...
如果5V本來就能測試的話,基本上都沒問題~

网友:
進來看看如何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