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c DM255數位電表電阻擋無法歸零

楼主(2015-04-10):
Tektronic DM255數位電表電阻擋無法歸零
已更換過測試棒,狀況依舊

左邊SVR為電壓微調,電壓檔功能正常,調整左邊SVR沒作用

請問各位大大電阻擋無法歸零,問題可能在哪?謝謝

网友A:
找到電路板上紅黑棒插座的焊接位置,並直接焊入一短路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電路板上紅黑棒插座的焊接位置,並直接焊入一短路線測試.

紅黑棒插座的焊接位置,短路測試狀況依舊

楼主:
跨接於紅黑棒插座的位置,不知是何元件

測量後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跨接於紅黑棒插座的位置,不知是何元件

taiyo yuden spark-gaps ag20

网友A:
短路測試棒在DCV檔時,可顯示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測試棒在DCV檔時,可顯示0mV?

約數mv

网友A:
這是最後級的A/D轉換器的OFFSET(DCV零點)本身就出了問題,造成歐姆檔連帶受牽連.參考線路先把Caz電容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最後級的A/D轉換器的OFFSET(DCV零點)本身就出了問題,造成歐姆檔連帶受牽連.參考線路先把Caz電容換掉試 ...

請問版大:先把Caz電容換掉試試,是指圖中這種電容嗎?
.1j63是0.1uf/63v
10nj100是10nf/100v
不知小弟有無說錯

感謝版大指導

网友A:
先找到電路圖中Cav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電路圖中Cav的位置.

找到Caz  .1uf

測量結果正常

网友B:
請教一下

你電錶上 "OFFSET" 那個按鈕 有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

你電錶上 "OFFSET" 那個按鈕 有何作用??

楼主:
測量極低電阻、電壓、電流時使用n_081|

网友C:
不好意思,好奇發問這只電表修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好奇發問這只電表修好了嗎?

還在努力當中,線上測量有發現問題,等有空再拆下零件測量.....,若修好會再回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