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開關時燈會亮 !無法加溫 …,請問前輩是啥問題?

楼主(2015-04-11):
請問方形那片是什麼裝置啊 ?!…感謝告知 !!

网友:
加熱片電阻多少歐?

网友:
我覺得checkmate 大要多爬文.有很多應用實例.應該先了解.在上來求助幫忙

楼主:
是底 !加熱片燒了 ㄅ

楼主:
我量是42M歐姆

网友A:
4方那片是保溫的...你的問題是下面圓的那組電熱片損壞..新的加熱片都內含保溫電熱片..

楼主:
我這樣畫對嗎 ?!

网友:
恩對燒了   拿著舊的加熱片取找服務站  他就會把新的價個報給你
                  (因為上面有型號所以要帶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方那片是保溫的...你的問題是下面圓的那組電熱片損壞..新的加熱片都內含保溫電熱片.. ...

大同在幾年前已經發通知給各服務站
不再使用保溫加熱合一的零件
又改回舊式保溫片跟加熱片分開了~

网友:
買一片2線式加熱片來更換(一片大約120元),加熱線大約16Ω!

网友:
恩方型保溫   底部有一個大圓形式加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