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為什麼 ?!有前輩可以幫答嗎 ?!感謝 !

楼主(2015-04-11):
所以有沒有接地是重點嗎 ?!

网友:
對沒有錯 !!

人因接地而觸電  同時也因設備接地或線路接地而不觸電

摸ABC  會觸電  D的話要經過驗電筆測試後才知道

或是可以找個的電表   一手抓黑棒  就是一個類似驗電筆的構造了

補充內容 (2015-4-12 12:13 AM):
指針的電錶

网友A:
要說清楚四方形裡面是甚麼東西?左邊兩條線是接哪裡?要不然很難猜。

楼主:
如果是變壓器呢 ?!不過有人說只有一條會被電到 ?!…是這樣嗎 ?!

网友B:
沒事不亂摸,不亂摸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事不亂摸,不亂摸沒事。

飛船老師怎麼沒有來一句"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 ...

网友B:
"心無雜念" 倒過來唸 "念雜無心" 一樣有意思 !回到正題,咱技術人手邊多多少少也有三、兩個不同功能的電錶,活用電錶功能總比用 "一陽指" 安全吧?就這樣子。

楼主:
?!謝謝 !所以不懂就做實驗嗎 ?!…有機會偶會試試 !這個問題跟電估的原理是一樣的嗎 ?!…那悶中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所以不懂就做實驗嗎 ?!…有機會偶會試試 !這個問題跟電估的原理是一樣的嗎 ?!…那悶中 ! ...

說真的!!
1.你開版附圖沒頭沒尾,一個框框代表什麻?(橋整?黑盒子?還啥鬼?)
2.左右兩個圖是同一個還是不同一個?兩側都是ac?還是ac/dc?....

既然你的問題都不明確
其他版上前輩提醒您!
那怎不考慮修正一下問題再來繼續討論?~

不懂就做實驗!我只能說或許真的如此!
電估~~你去碰它也不應該觸電!因為有防止電擊裝置..
另外!!!!電估一、二次側你確定是同一組線圈?!!!還是用感應的降壓
除此!您要不要去了解隔離變壓器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無雜念" 倒過來唸 "念雜無心" 一樣有意思 !回到正題,咱技術人手邊多多少少也有三、兩個不同功能的電 ...

一陽指我都嘛用於測溫,測電嘛就用跟它熟且該用的東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所以不懂就做實驗嗎 ?!…有機會偶會試試 !這個問題跟電估的原理是一樣的嗎 ?!…那悶中 ! ...

會不會被電到,要看沒有有構成迴路,交流電電線的迴路,大地接地的迴路,有的塑膠鞋有絕緣,有的絕緣不夠,有的能夠承受110V,有的能夠承受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被電到,要看沒有有構成迴路,交流電電線的迴路,大地接地的迴路,有的塑膠鞋有絕緣,有的絕緣不夠,有的 ...

我從小就被教會換電燈換開關與插座,活線作業不怕電。現在有時還直接用手摸不出插座裡哪條是火線哪條是地線,還特別要去拿驗電筆來確認,而三相 220 就有感覺了。可能是皮厚或是水喝得少身體阻抗高吧!
玩幾萬伏的高壓電路也被電過好幾次,因為我知道其放電電流不超過 10mA,所以只有麻的感覺而沒有安全顧慮。

只要先搞清楚你要修理物品的電壓與功率能力就能事先防範,電也就沒什麼好怕的。

网友:
我來亂的

1. 摸那都不會被電...
啊,不就是一張"紙"...

2. 摸那都會被電...
啊,這漏電,那接地不良,你又隔離不良...不被電才怪...

3. 寫清楚,再來討論...

网友:
我是覺得重點是你的標題沒有按照版規發帖,這跟違反版規第三條中救救我....一樣,下次我應該會移入回收區了,若勸導無效我就會對你停權處置了。
請務必詳閱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說清楚四方形裡面是甚麼東西?左邊兩條線是接哪裡?要不然很難猜。

等等會不會爆梗  其實裡面是絕緣斷路狀態XD

网友:
你家的電源在哪裡= =a

楼主:
Sorry !我會檢討 !閉門思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