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這顆IC的型號

楼主(2015-04-11):
如圖在軟排旁的那顆IC
這個是PS3開關機及進退片的PCB板
目前PS3無電源,經拆解後測量電源板有5V輸出
但按開機鍵無反應
網頁上爬文應該是這塊PCB機會最大
故想請教這顆IC編號,謝謝大家
上面那排是VHC
中間74
下面那排E705

网友:
Toshiba TC74VHC74FT

网友:
SONY這邊會選 VHC邏輯應該是為了TSSOP封裝,不太可能是因為速度。 老實說這顆要壞應該很難,它只不過是一顆74 flip-flop,消耗電流微小,除非是靜電毀了它。

楼主:
目前上電無燈號,按開關機一樣沒反應。量此IC的VCC腳有4.9V。電源板有5V輸出但沒有STBY量無電,5V電壓是一上電就有會,因沒修過PS3所以也不知道這台機器的動作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