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變壓器細部分解( 110V轉220V )

楼主(2015-04-11):
這台不知名的變壓器是用來以110V轉220V使用的
但突然就不能工作了,於是想說拆開變壓器,把銅線拿來廢物利用,看這銅線還算粗的
敲扁後可以還可當筆電超級電容的接地底。
但原本怎麼也想不出變壓器到底要如何拆啊,後來說從小一點的變壓器著手後就變的
簡單多了,現在就開工手術了。
1.故障的變壓器
2.今天的主角---變壓器本體---已拆下
3.並先把包膜及溫度保險絲拆除
4.找一把大支的美工刀及一支小一字起當工具,就可以開工了
要用刀片先撥開黏的很緊的鐵片,然後取下少數長方型的鐵片
5.旁邊就是取下的小鐡片,再用美工刀撥開幾片黏著的鐵片,小鐵片要先拿下約5片左右
接著才有辦法拿下型狀如山字型的鐵片。
6.再來就拿小一字起以小鐵搥把黏在一起的所有鐵片全部敲開
7.敲開後要拿山字型鐵片時要以美工刀或一字起把二片黏合的山字型鐵片分開才拿的出來
8.全拆下的後的樣子
9.山字型及一字型的鐵片滿地都是,應該可以再利用

有沒有痞友有需要這些鐡片可以免費奉送,但抱歉限台北市可以
自取的痞友。
另有一台SONY MIDI PLAYER (如附圖)不曉的好壞,可以開機
應該可以廢物利用,有需要的也煩請自取。
這是SONY MIDI外觀
內容物

网友:
這個變壓器有壞嗎?

网友A:
阿杯! 您要戴眼睛了

网友B:
這種變壓器有時還很好用的,況且這顆還是 1500W 的,十幾年前傳統變壓器還算很便宜,現在貴的實在買不下去,壞掉很可惜。
這種變壓器會壞多半是送錯電,220 側送 110 電沒事,但 110 側就不能誤送 220 電,廠商應該多加個保險絲才對 ,是有欠周到。
樓主應該是想辦法將燒壞處修好,雖然有時必須重繞繞組。矽鋼片如果要拆開再利用也不應用暴力拆解法,凡立水可以用香蕉水或松香水等溶劑來泡開,這樣拆出來的矽鋼片才能完整不變形。不平整的矽鋼片渦流很大無法再利用只有當廢鐵賣。

記得以前唸書時的實習課還有教到如何設計變壓器,還要自己動手做出來拿去打分數,不知現在的學校還有沒有教這個?

那台 SONY 播放機正確名稱應是 MD (MiniDisc) Recorder MDS-JE510,MIDI 是音樂創作的電子譜。如果手邊還有 MD 片可用還是可以玩一玩的,但台灣潮濕環境使用或保存不當的 MD 機其讀寫頭短命又不好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變壓器有時還很好用的,況且這顆還是 1500W 的,十幾年前傳統變壓器還算很便宜,現在貴的實在買不下去 ...

你有被教到如何設計變壓器?
這樣不錯喔,我的印象裡最多就只是講原理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有被教到如何設計變壓器?
這樣不錯喔,我的印象裡最多就只是講原理而已. ...

我念電機科系的,就是教變壓器而已,都不教我電子電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念電機科系的,就是教變壓器而已,都不教我電子電路。

電機的較為重電,電子的較為輕電,一般電子,只要沒去碰到AC110V/220V,大都是在48V以下,電了較沒事,當然高壓或大電流的例外,當初讀高職時我就故意選電子的,只是沒想到當時學的是真空管,一不小心,就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機的較為重電,電子的較為輕電,一般電子,只要沒去碰到AC110V/220V,大都是在48V以下,電了較沒事,當然高壓 ...

唸專科之前我就喜歡玩電子線路,但是聽了長輩的話說念電機比較有出路,但還是喜歡電子零件的多樣化。
常常拿電子線路去問系內教授,沒有一個能給我要的答案還不要緊還認為我是故意去考他們,是要給他們難堪的,就有幾個老師放話要當我,還好我專業科目都很強考試都九十幾分所以沒有讓他們如願。

專四的時候才唸到電晶體電路這才是我比較有興趣的,真空管是跟修電視的老師傅學,他卻勸我不要走電子這行,多年後我才懂原來是賺不到什麼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阿杯! 您要戴眼睛了

這個又証明了,被動元件的電感類的元件,也是會壞的~~
重繞也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又証明了,被動元件的電感類的元件,也是會壞的~~
重繞也是不錯的選擇。 ...

這個案例是因為這種變壓器內的漆包線又細又長,所以燒斷線的機率就高很多,所以一次測壞的機率高於二次側。
比較認真負責任的廠家會加上保險絲,掛點時保險絲換一換就修好了。

网友:
那個鐵片...是矽鋼片,如果是日本製的話,導磁很好的,可以拿來再利用。

网友:
在下想要那台MD,請問如何洽取。

楼主:
還是三太子眼尖,有些已經抬肉壓扁拿去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變壓器有時還很好用的,況且這顆還是 1500W 的,十幾年前傳統變壓器還算很便宜,現在貴的實在買不下去 ...

>>記得以前唸書時的實習課還有教到如何設計變壓器,還要自己動手做出來拿去打分數,不知現在的學校還有沒有教這個?

不知道該說是幸還是不幸
我二十幾年前 高職電子科 就沒有教(有教別的...)自已動手做變壓器
有做 可調(LM317)電源供應器,變壓器買現成的---可能做起來曠日費時...

楼主:
SONY MD 已送出。

网友E:
這種變壓器的優點就是壽命長 (在正常使用情況下)
這鐵芯是一般的
這種東西應該要保險絲 +1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變壓器的優點就是壽命長 (在正常使用情況下)
這鐵芯是一般的
這種東西應該要保險絲 +1 ...

這變壓器本身就附有保險絲的,但被我先拆掉了,沒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