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lMate 8372有送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5-04-11):
Acer TravelMate 8372 開機時電源燈亮,dvd與風扇有動作沒畫面.
原由:原本開機正常,電池無法充電,因為有2個usb插槽接觸不良,還有充電燈不亮.
處理:拆機補usb焊點,順便補焊電源插座點,然後組裝後沒動作,只有電源閃一下,風扇動一下即關閉,
發現電源插座接點電壓不正常,再補焊一次.
結果:電源開啟時,燈亮dvd風扇動作卻沒開機沒畫面
請教大大們:是否那顆ISL6261的PWM有問題,目前有19.12V入電
該如何查起呢?

各個指示燈

各個指示燈

電源開關

電源開關

主機板

主機板

另一面

另一面

CPU

CPU

ISL6251

ISL6251

ISL6251(PWM)
小弟有去找到這個資料
但是,不懂怎麼下手查?

网友A:
有上电流表吗?看电流跳变,你这情况,不过内存,显卡问题,BIOS问题都可能有

网友:
会掉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上电流表吗?看电流跳变,你这情况,不过内存,显卡问题,BIOS问题都可能有 ...

沒有電流表,用一般三用電表的電流檔可以量嗎?怎麼研判?

楼主:
不會,狀況一直維持著,感覺cpu沒供電

网友B:
您好
記憶體,有髒?或沒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記憶體,有髒?或沒插好?

記憶體沒問題,都有插好,cpu和硬碟沒有供電

楼主:
是不是要有12v的電呢?怎麼都量不到,只有3.3v和5v的
毀了,剛才不小心去短路到,現在完全沒動作了.
黃色框:不曉得19v直接短路到哪一點?
紅色圈:電容會發燙,測一端0.27~0.4v飄移,另一端0v
請問哪位大大可以幫忙修,給維修費用,這台要趕快還朋友,
小弟住彰化市,台中市沒關係,請私訊,謝謝!

网友A:
这不是苹果,笔记本没有12V这个电压,很可能是被短路拉低的。没有电流表的话,有点难判断电流到了哪些负载,如果你觉得那个电容有问题的话,翘掉看看,可以的话再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苹果,笔记本没有12V这个电压,很可能是被短路拉低的。没有电流表的话,有点难判断电流到了哪些负载 ...

謝謝您你的建議!哪種電流表好用?我想去買一台,不然,大家對於我這沒頭沒尾的發問,無法抓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你的建議!哪種電流表好用?我想去買一台,不然,大家對於我這沒頭沒尾的發問,無法抓藥。 ...

今天我去了解了下,12V、15可能会有,不过是作为一个切换电压状态的一种电压,在版上应该是测不到的,因为过度很快,待机和开机下应该都是一闪而过,如果有持续的12V就不正常了。

电流表的话,专业的话买5位数显的,普通的4位数显就可以。

最主要是不知道你的笔记本是什么问题

楼主:
目前狀況報告:經過rrb560925大的協助,接電後有短路現象,將會發燙的那顆電容(黃色框)移除更換上10uf,已經沒有短路現象,但是待機電流過大約0.176A。 這部分應該是轉換輸出5v與3.3v的MOS,狀況算正常,但沒有5v與3.3v輸出,rrb560925大研判,旁邊那顆IC(紅色框)、  先訂貨換看看,後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去了解了下,12V、15可能会有,不过是作为一个切换电压状态的一种电压,在版上应该是测不到的,因 ...

謝謝你的鍥而不捨,讓我學習到很多,原來筆電不像桌機有12v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狀況報告:經過rrb560925大的協助,接電後有短路現象,將會發燙的那顆電容(黃色框)移除更換上10uf,已 ...

電容故障C509 10/uf   PWM IC TPS51125RGER 也可能故障

補充內容 (2015-4-15 08:06 PM):
TPS51125RGER  是 System Power  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鍥而不捨,讓我學習到很多,原來筆電不像桌機有12v輸出。

共同学习,12V不是作为一个输出电压,而是作为一个信号,作为切换电压状态,比如3VSUS转换为3VS,就需要这个12V作为信号来切换。

能帮到你就很好

网友B:
這台筆電目前維修狀況是
19V 短路  原因C509 10uf/25V 故障  , 已更換,
更換完後,發覺待機電流0.189A ,過高不正常,發現 PWM IC TPS51125RGER 發燙,

PWM IC TPS51125RGER 發燙追其原因有二種
1.TPS51125發燙是因為芯片過電流引起 ,IC 故障.
2.TPS51125發燙原因所接後面 5V 3V 負載過重 .

好! 開始測量TPS51125 腳位 VREG3=3.3V VREG5=1.87V VREF=2V 但 VREG5=5V 才是正常,
切開 VREG5 負載, 測量還是1.87V, 更換之
更換TPS51125
更換完後 測量 VREG3=3.3V VREG5=3.37V VREF=2V ,
切開 VREG5 負載 是4.74V 所以是 5VLA 負載過重

用Powersupply 調整至5V 加進5VLA 負載
發現U47 G680LT1 發燙 這是Microprocess Reset IC ,這顆故障,移開後,
5VLA 一切正常

目前等待U47 G680LT1 料件更換

筆電 DELL 14-N4010 ,與 Samsung  有用 TPS51125RGER IC 常遇到發燙問題.
也可以用上面方法,追其問題....

補充內容 (2015-4-17 08:57 PM):
TPS51125發燙原因也有可能是上下MOS管,故障喔!(故上下MOS管是要測量有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筆電目前維修狀況是
19V 短路  原因C509 10uf/25V 故障  , 已更換,
更換完後,發覺待機電流0.189A ,過 ...

這次經由rrb560925大大的指導,一步一步的追根究底,真的學習到很多,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次經由rrb560925大大的指導,一步一步的追根究底,真的學習到很多,感謝!

補充資料:網卡

楼主:
處理完供電問題後,仍然無法正常啟動,
結果是cpu掛點,真是多災多難阿,
換上i5-540m後出現久違的開機畫面.
完修!
謝謝各位的幫忙!

楼主:
請問:有人遇過這種狀況嗎?
bios電池裝上,系統日期與時間還是出廠日期時間,
電池電壓腳位都對,測量為3.12v,
主電池拔掉,只使用電源供應器供電,一切正常.(包括:移除所有電源一段時間後,日期與時間依然正常運作)
而且,裝主電池時,在windows運作時,隨時會自動變更日期時間,
大部分都會變更為未來日期與不同時間.

...這台的問題還沒完了.....
真是......無言!

另外,bios 無法進入不知道密碼,該如何解開或是清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