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山水藍光DVD 按退片無動作

楼主(2015-04-11):
家裡有一台山水藍光DVD 一段時間沒有使用了
突然想看DVD片 插電後  主機到待機模式後  按退片 螢幕只有顯示OPEN
但是光碟機卻無動作
拔電源 插電源 這個動作 做了10幾次 只有1次能順利退片出來

拆開外殼 插電後發現 讀寫頭沒有動作 也沒發出光線

量測邏輯板接光碟機的線路
光碟機馬達電源線 都是3V左右
但是
量光碟機讀寫頭那邊的電源 連1V都不到

電容目測無爆...邏輯板電容都有重新補焊過

請問各位前輩 還有哪些需要檢測或是哪個位子是容易故障的地方
(這種邏輯板外面有公板可以買嗎??)

附上檢測圖片

网友A:
DOOR BELT 60%、MODE SW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OR BELT 60%、MODE SW 30%

有三太子 快拜一下....

弟子需要多點 指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三太子 快拜一下....

弟子需要多點 指點啊!!!

三太子需要多一點香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太子 快拜一下....

弟子需要多點 指點啊!!!

太子爺已開示...
DOOR BELT 60%、MODE SW 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OR BELT 60%、MODE SW 30%

Why 3rd prince speak English?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太子 快拜一下....

弟子需要多點 指點啊!!!

三太子開示了,你還是沒有體會出來

"做了10幾次 只有1次能順利退片出來 " 這應該是屬於機構問題,
門要退出來馬達要經過皮帶到動,皮帶鬆弛就無力帶動,會有時好時壞的問題

  機構是由許多機械零件及大小齒輪所組成,這些零件的動作都必須要互相協調,
就好比電子電路,有那麼多的電路要動作,但是每個電路要動作的時間點都不一樣,
這時候就要聽從時序的命令,所有動作才能協調

  機構的動作也是要聽命令的,這個發號命令的就是 "模式開關" ,它是一個機械式零件,內部有許多銅接點,
長時間下來接點會氧化造成接觸不良,整個機構動作就會錯亂

  模式開關可以拆下來清潔,但是大部分的模式開關都不好拆,而且都有許多必須要校準的記號點,記號點要是沒有對準,整個動作也會不協調

网友:
開門皮帶。

楼主:
尋找很久 找到一條比原本皮帶還小的橡皮筋

套上去後  組裝回去 還是一樣沒有動作

馬達不會動  就沒有帶動皮帶動作

請問一下 驅動讀寫頭那邊的電壓 應該要多少呢?
正常來說 開機後>讀寫頭應該會上下移動 讀寫燈應該會閃幾下
但是我這台 開機後 讀寫頭那邊 完全沒有動作.....

明天會去電子賣場 把邏輯板電容全部換新....再來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需要多一點香油啊

三太子 因為我是懷疑是邏輯板那邊給讀寫頭那邊的電壓不對

邏輯板給馬達端電壓有3V

邏輯板給讀寫頭電壓 不到1V

這樣的電壓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尋找很久 找到一條比原本皮帶還小的橡皮筋

套上去後  組裝回去 還是一樣沒有動作

皮帶不能用橡皮筋,先找出故障點再買材料。

网友C:
退出按鍵也檢查是否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出按鍵也檢查是否接觸不良?!

退出鍵是正常的
按退出鍵  螢幕就顯示OPEN
用遙控器 按退出 螢幕也是顯示OPEN
但是無動作.....

按退出鍵後 邏輯板偵測到按退出鍵    要送電給 光碟馬達和光碟讀寫頭
                                                          ^^^^^^^^^^^^^^^^^^^
                                                                 問          題          點
                                                       (但是 光碟馬達和讀寫頭都沒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帶不能用橡皮筋,先找出故障點再買材料。

我看整個光碟機動作

馬達和讀寫頭那邊都沒有動作
不太像皮帶打滑.....(因為馬達根本沒動 哈!)

所以再想是否 邏輯板送電給光碟是有問題的
而且讀寫頭和馬達的電壓都不高   讀寫頭不到1V  馬達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整個光碟機動作

馬達和讀寫頭那邊都沒有動作

先檢查電源板,還有馬達驅動IC。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出鍵是正常的
按退出鍵  螢幕就顯示OPEN
用遙控器 按退出 螢幕也是顯示OPEN

希望可以幫到你
怪了為何影片不存在

https://youtu.be/PtuWk2vapEs

网友:
微動開關
或是相關機電元件先換一次或是接點清潔一次

電源迴路先檢查一次 電壓應該就是哪幾個常見數值  3.3 5 9 12 15
差大多就查

楼主:
感謝你的影片

目前測試
皮帶馬達接3.7V 會自動前後移動(退片) 托盤移動很順

讀寫頭馬達 跟影片上的馬達形式不同
四支腳位 用3.7V去接都沒有移動 懷疑是這支馬達有問題
明天去公司找台光碟機殺肉 測試一下

您提供的影片 簡直是太棒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影片上 老師說 用 歐姆檔 X1 可以用電表的3V供電去測試 馬達驅動

但是我的電表是數位三用電表 有這樣的功能嗎? 歐姆檔每個我都轉過 馬達就是不會動

网友:
這顆是控制進退卡槽的步進馬達,
步進馬達使用單純的正負電下去測是不會動的,
要有相關的控制芯片,
再而且這個步進馬達也不容易壞啊!
雖說光碟機內都有得殺肉!

网友:
建議您所有排線接頭全都給他狂抽猛插外帶清潔,這種事小弟也碰過,不是7月一樣發生,原理不知(抓不出來)會動就好,可能像樓上建議多燒點香

网友:
士翔弟弟 皮帶要用比一下 他有一定的尺寸 不是有皮帶就可帶動 要先合過這是第一點 不管任何抽地式 都一定有一個系統開關 先找出來 先有觸動才有通電 起步先找 不要先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