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易物] 用好的INTEL雙核心CPU換壞掉的硬碟

楼主(2015-04-11):
用好的INTEL雙核心CPU換壞掉的硬碟

(PIN斷、氧化、生鏽、燒毀都可,一定要壞的喔,我要練功夫)

容量不居,有拆過零件可,練功用

CPU可挑請帶主機板過來測,我這邊沒多的

需求數量4~5顆~~~

网友:
店長是啥型號的U阿

网友:
請問有什麼型號CPU?

楼主:
E系列的耶有興趣嗎?

775腳位

E2180*2
E6300*1
E6500*1
630*1
925*1

自己帶主機板來試喔~~~我這邊沒多餘的版子了
要清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系列的耶有興趣嗎?

775腳位

E6300或E6500賣一顆給我吧!應該可以上這一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51-1-1.html

网友:
我有3顆壞的,如何換!

网友:
來不及嚕@@
上周清掉快上百顆HDD
哈哈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6300或E6500賣一顆給我吧!應該可以上這一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51-1-1.html ...

W大
這張板子
9成775的處理器都通吃
除了舊製程賽羊@@
http://www.asrock.com.tw/mb/Intel/G41MHUSB3/index.tw.asp?cat=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W大
這張板子
9成775的處理器都通吃

哈!就是因為原本的CPU等級太差,想換好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6300或E6500賣一顆給我吧!應該可以上這一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51-1-1.html ...

沒壞的硬碟嗎? 容量不居,早期5.25大腳、火球板的也可

楼主:
由於人數眾多,先暫停第一批CPU換壞硬碟的活動
我先過濾一下~~~勿再排隊了

网友C:
店長如果你也在台中可以找我拿幾顆 40MB--80GB有一些  IDE的比較多  SATA比較少
應該40G的比較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壞的硬碟嗎? 容量不居,早期5.25大腳、火球板的也可

有壞硬碟啊!只是用壞的硬碟跟你換好的CPU不太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店長如果你也在台中可以找我拿幾顆 40MB--80GB有一些  IDE的比較多  SATA比較少
應該40G的比較多吧

感謝~~~40G IDE就可以了
壞的ㄛ~~~好的給我太浪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壞硬碟啊!只是用壞的硬碟跟你換好的CPU不太好意思。

不會,那你就拿個5顆壞的換1顆E650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那你就拿個5顆壞的換1顆E6500吧

我應該沒有5個硬碟,如果不能用買的,我還是把名額讓出好了。
還是謝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應該沒有5個硬碟,如果不能用買的,我還是把名額讓出好了。
還是謝謝了 ...

老大需要775的CPU喔?私訊我.給我收件資料.我送一顆E8XXX的給你用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大需要775的CPU喔?私訊我.給我收件資料.我送一顆E8XXX的給你用阿..

你好︰
若是用在論壇可以用贊助的,但這是我自己要用的,可否用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需要775的CPU喔?私訊我.給我收件資料.我送一顆E8XXX的給你用阿..

用酷幣換也行~

网友E:
老大~來顆L5420的U也很便宜好用喔!
直接從內地辦進來應該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應該沒有5個硬碟,如果不能用買的,我還是把名額讓出好了。
還是謝謝了 ...

那就酷幣換吧~~~

不收新台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若是用在論壇可以用贊助的,但這是我自己要用的,可否用買的?

一個雙核心換100個酷幣。。。。。

我有二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
若是用在論壇可以用贊助的,但這是我自己要用的,可否用買的?

我沒有在麥拉~那是收藏很多棵偶爾會幫客人免費升級用的.
不然老大不想白白接受的話.就用酷幣換好了?
至於多少酷幣老大隨意即可.這樣意思意思就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沒有在麥拉~那是收藏很多棵偶爾會幫客人免費升級用的.
不然老大不想白白接受的話.就用酷幣換好了?
至於 ...

小弟可以要一顆E8XXX嗎??
須寄送的話 可自付運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大~來顆L5420的U也很便宜好用喔!
直接從內地辦進來應該很便宜~

這張主機板裝Xeon 實在委曲CPU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這張主機板裝Xeon 實在委曲CPU了。

還好啦,現在很多人都這樣改了,速度及效能都不錯蠻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還好啦,現在很多人都這樣改了,速度及效能都不錯蠻優的

哈!我現在應該用不到這麼高級的CPU......。

网友E:
上次請人從內地買一顆才台幣700改好的~
我裝在P5P41T LE 這張效能不錯啊!
溫度也低~
拿來轉影片檔~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請人從內地買一顆才台幣700改好的~
我裝在P5P41T LE 這張效能不錯啊!
溫度也低~

前一陣子看到一個風扇,上面黏著一個775的CPU。。。。。

心想,上面標著88元,應該等級很爛吧!!!!

就把CPU翻過來看~~~~~~~ L5420  手拿穩,趕緊買回家。。。。。

回來以後,想了好久才動手。。。。。。因為真的是很精細的手工功夫。。。。

因為不想去買轉接貼片,就用美工刀跟鋁箔自己做了轉接貼片。。。。。

還好,上機有成功開機。一次就成功,並且主機板有支援,不用給主機板的BIOS打補丁。。。。LUCKY....

网友:
771XEON真的是將775發揮到極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