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交換式電源 GX-05036S-12 不輸出

楼主(2015-04-12):
  這是一顆 2.5 & 3.5" IDE 轉 USB 易驅線搭配的電源組. 最近一次使用時, 上電後正面綠色指示燈不亮. 電表測量大 4Pin 公頭, 兩組電壓趨近於 0V. 只好拆了超音波熔接的外殼.

∆ 膠殼背面產品標籤.

∆ 零件面輸入側.

∆ 零件面輸出側. 目視零件無變形、燻黑等異狀.

∆ 電路面輸入側, 此處各電容有電壓.

∆ 電路面輸出側. 此處電容無電壓, 但紫圈處有白色物質 (人會結石, 電路板也會?).

∆ 將紫色圍起處刮除. 不過刮除時意外 "傷及無辜", 板上黑色塊為油性筆墨藉以防止露出之銅箔氧化. 刮除 "結石" 後, 電容竟有電壓, 綠色 LED 指示燈也亮了起來.

∆ 大 4Pin 公頭 5V 組正常.

∆ 大 4Pin 公頭 12V 組正常.

∆ 為日後維護方便不予熔接, 改以束線帶綑綁即可.

网友A:
用料比我還好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 ... ;id=705562072846683

白色結石 應該是助焊劑 但是成了錫鬚的溫床  在電壓差的孕育下短路了兩端n_145|

网友B:
還好還好~~清乾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比我還好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792237887512434&id=705562072846683

  原來…感謝 "開示", 咱起初乍見還以為是發黴導通以致 "秀斗"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好還好~~清乾淨就好了

  印象中的短路會升溫、冒煙、"發爐"、…等 (芳香劑廣告曲: 插電香、插電香、…); 豈料竟以靜悄悄地無輸出表現. 總之, 安全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印象中的短路會升溫、冒煙、"發爐"、…等 (芳香劑廣告曲: 插電香、插電香、…); 豈料竟以靜悄悄地無輸 ...

往好處想.....說不定是前端保護很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好處想.....說不定是前端保護很強大?

  也只好如此想囉! 百來圓的產品也能設想周到, 業者算是佛心來著.

网友:
這樣也會故障
清一清就好了會不會是虛焊

网友:
這個好像都是阿六那製造的 ~

之前用了一個沒幾次就掛了 , 檢修發現晶體壞了 ~

換了晶體後有輸出 , 不過覺得power LED 亮的特亮 , 正覺得不對勁時 ~

一切來不及了 ~ 後面所有的電容一一放炮了 ~~

被嚇了一大跳 ~ 猜想應該是電壓過高所至 !!

懶得再修就直接資源回收了 !!

网友D(2017-05-28):
應該秀一下 "超音波熔接的外殼的拆法"
個人一直沒拆過一個殼下場是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比我還好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792237887512434&id=705562072846683

"助焊劑 但是成了錫鬚的溫床 "

看來維修後還真不能偷懶
助焊劑還
要洗乾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秀一下 "超音波熔接的外殼的拆法"
個人一直沒拆過一個殼下場是完美的 ...

  能否拆得完整不外乎三個關鍵:

1) 廠商工藝品質: 密實度與拆解後美觀度成反比關係.
2) 拆解工具: 厚度與拆解後美觀度成反比關係.
3) 拆解者的個性: 沉穩度拆解後美觀度成正比關係.

  本人是以 薄一字起子 + 槌子, 緩慢平移敲擊. 必要時外殼覆以布料減震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