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上傳大小限制有問題

楼主(2015-04-12):
目前上傳圖片時,提示說明圖片大小為 2MB 以下,實際測試發現,只能上傳 200k 下的圖片

是否論壇設定上少了一個零?

若確實是要限制大小 200k 以下,問題是這個尺寸的圖片,通常很難看到細節,似乎不太適當
建議只少要 1MB 左右

网友:
請新會員務必詳閱版規才不會有所誤會︰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圖片至少要1MB?底下是我前幾天才發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51-1-1.html

你覺得很難看到細節嗎?你可以下載看一下實際大小,不用100KB。

楼主:
Wish 大

抱歉版規部分小弟沒注意到,但上傳時的說明還是維持 2MB

网友:
這是Discuz 的內定問題,如果是"檔案",例如某個程式檔,這樣可以2M上傳。
若等級為痞酷會員可以4M上傳,但是照片還是維持200K內。

痞酷網的主機等級不高,也有頻寬的問題,所以只能設限,其實這對使用電腦等級不高的使用者也好,不至使用太多資源。

楼主:
Wish 大,

您的範例圖片尺寸大約是 800x600 等級
但說實在的,除了畫面中心的焦點物體外,週邊的東西通常會較模糊 (例如旁邊電容的數值)

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是因為有時除了看照片主體外,週邊的電路、元件有時也是幫助判斷故障的重點

以 1024x768 的圖片來說, 500k 可能是比較適合的限制

附件為 85% 壓縮率跟 50% 壓縮率的比較
85% (size 419k) 的可以清楚辨識底下 24MHz 的晶振
50% (size 211k) 的就相對模糊

小弟可以理解節省頻寬的用意,但近來確實覺得論壇圖片普遍偏小,有時看起來覺得有點吃力
若有冒犯,還請多多包涵!

417.22 KB, 下載次數: 6

85%

211.37 KB, 下載次數: 3

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 大,

您的範例圖片尺寸大約是 800x600 等級

你的問題要等以後主機及頻的等級提高才會考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 大,

您的範例圖片尺寸大約是 800x600 等級

樓主所發的圖片, 牛用Acdsee轉成壓縮率75%的圖檔...檔案大小187K, 和原本的85%, 420K, 幾乎看不出差別...

如果硬把它壓到30%, 96K, 也只是有一點點糊而已...
牛想..  這和樓主用的轉圖程式多少有點關係吧....
也許樓主可以換個工具轉看看??

老實說... 樓主發的85%和50%, 也沒有差到哪去呀...
如果是要強調局部零件, 是不是可以做個圖就好了??

幾個建議, 給樓主參考看看...
以上..

网友:
最重要是聚焦

在拍攝的時候如果沒有聚焦好目標的話  不管是怎麼樣環境下拍出來的照片叫做沒有重點

可以去看一下我拍的  些都是用手機拍的  只要聚焦好 大家都看得懂的

不過如果要強調某一元件的話還是建議特寫拍 比較好

网友:
上傳圖片與上傳附件的提醒文字
http://bbs.pigoo.com/thread-53990-1-1.html

有關圖片上傳的問題 ~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85-1-1.html

网友:
拍照時要看是何種物品,較大的像主機板,可以拍一張整體的,再拍些各部份細節的,有殼子的也一樣.

檔案大就變成需要較大的頻寬,大家也會浪費較多的時間在下載圖片,圖片太大無法在網站上看,都得下載來看,各種的狀況並非像你想的那樣好,我幾乎天天實際有在你說的那樣的環境裡,常常都得下載圖片才能看清楚整體圖片內容,其實浪費非常多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要等以後主機及頻的等級提高才會考慮。

了解,感謝 Wish 老大的說明

敢問老大目前的 Server 配備跟尺寸大概是什麼樣的等級,小弟若有汰換的主機,或許可以幫點忙

楼主:
感謝 dcstudio、專炸元件、jeanshyen、scottwang 諸位前輩的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感謝 Wish 老大的說明

敢問老大目前的 Server 配備跟尺寸大概是什麼樣的等級,小弟若有汰換的主機 ...

我們論壇的主機目前是會員tony6605贊助的IBM eServer 336,CPU好像是3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