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810TG-732G50n 泡水 無法開機

楼主(2015-04-12):
不小心打翻一杯水,結果悲劇發生了~~~

雖然迅速擦乾水,可是還是無法開機,於是動手拆機,發現主機板正反面都有疑似故障點,也查了一些資料,但還是不確定是否就是無法開機的原因。

請各位高手不吝給我一些意見,謝謝您。

附上幾張事故照片^^

補充內容 (2015-4-12 08:46 PM):
請各位高手不吝提供線路圖^^  感激^^

正面故障點

正面故障點

正面故障點放大

正面故障點放大

背面故障點

背面故障點

背面故障點放大

背面故障點放大

网友:
先搞清理,洗版水刷,然后风筒啊什么的烤干全板

网友:
這水像腐蝕有一段時間了,先把白色的地方洗乾脆吹乾後,再來慢慢找零件看看有沒有短路或是開路。有問題的全換掉。

楼主:
聽取各位大大建議,清洗完成

可是好像沒有元件爆掉,請問這樣要如何找出故障原因呢??

謝謝大家

正面清洗

正面清洗

背面清洗

背面清洗

网友:
您好: 1.請將電路板  烤去 濕氣.
         2.用powersupply 看待機電流 ..
         3.看Powersupply 是否顯示短路
         4.進水 導致 斷線機會大喔!電阻,電容,  MOSFET ..也可能會有問題喔!

网友:
電路板測量紅線位置,穿孔有正常?整條銅箔二個黃色端點是否 導通

楼主:
向各位大大報告近況,今天依各位的意見先將板子清洗一番,利用酒精擦掉水漬,結果,想說沒看到元件爆掉,所以索性通電開機,竟然一切恢復正常了,傑克真是太神奇了^^
無論如何還是感謝大家抽空相助~~~~感謝你們^^

网友:
記得國中的化學實驗課,純水不導電,

但是一般的水多少含有礦物質或其他導電成份,

一進去,沒弄乾淨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位大大報告近況,今天依各位的意見先將板子清洗一番,利用酒精擦掉水漬,結果,想說沒看到元件爆掉,所 ...

能开机的话,就尽量开久一点,让板里面的水也烘干。一般进水的用洗把水刷干元件,整版烘干都能好,(主要是怕板层里面进水),好不了的话那就是连环烧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