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420 接AC電源進系統後無畫面

楼主(2015-04-13):
MSI CX-420 用電池不接AC可正常進系統。
但一接上AC電源則NB螢幕與外接螢幕皆黑屏。
將AC電源移除仍然黑屏,需強制重開機後。
已將NEC超級電容更換為 NEC 鉭電容330UF/6.3V *6顆。

請問各位大神老手我現在應該往那個方向去查?

网友:
您好:
接AC不正常,有可能您330UF/6.3V *6顆 ,(用SCOPE 測量)濾波不良,無法正常開啟CPU 演算,
換  鉭質 9M阻抗 LOW  ESR 看看,
而且六顆集中在一起不要在經過一小段 電路板去並接(有EMI,EMC 問題).

网友:
已將NEC超級電容更換為 NEC 鉭電容330UF/6.3V *6顆。
=================

你圖片位於NEC超級電容處~僅焊接2顆,何來六顆呢?

另外原來超級電容的型號=?

楼主:
Ultraman大,我在那兩顆下方還有焊4顆(於GOOGLE大神找到有人這樣焊就學著焊,這樣是錯的嗎?)。
原來電容為NEC 0E907。

rrb560925大,我钽電是沒屋頂買的有可能是不良品,稍後會去找LOW ESR的钽電可否只用330UF/2.5V *6就可?   6.3V有點難找。
等買到LOW ESR的我再重焊,但原超級電容位置擠不下6顆,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法?

网友:
1.我了解您是焊六顆,這部筆電修過二 三台,建議:六顆集中在一起不要在經過一小段 電路板去並接,有EMI .EMC 問題...
(六顆集中要用點腦筋才可放在一起,擠在一起)
可參考這張圖片

2.330UF/2.5V 您測量330U 上電壓是多少? ,應該2.5V 耐壓是夠的!

3.或買   2R5901 ,但不好焊喔!這比 330u六顆 更要用點功夫!

网友:
如果你認為焊不下可以買這種的
TEPSLB20E337M(15)8R NEC高分子鉭電容

楼主:
已將6顆ESR鉭電容焊好,但在拆焊原先電容的過程中不小心把圖中紅圈處給弄掛了,有大大知道該元件是什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將6顆ESR鉭電容焊好,但在拆焊原先電容的過程中不小心把圖中紅圈處給弄掛了,有大大知道該元件是什麼嗎?

從廢板找一樣大小的電容裝上就可以了

网友:
您好:
旁邊有標示C??? 是電容

楼主:
0805電容已從廢板上找一顆取代(於bios畫面時量測 鉭電容兩端電壓為1.2~1.3V)
開機後於bios畫面不會自動關機,離開bios以後要進系統前會自動關機。
請問rrb560925大,這又是什麼原因?

网友:
您好:
1. cx-420掉下之電容 容量多大?

2.請把電容 容量補正確.因為有些電容早期1uf 0805 是很大顆,
看您掉下電容是較現代電容有可能這樣大是10Uf . 獅子魚大大指的廢板應該是同CX420 廢板,一樣大小.所以容量才會吻合.
(跟您報告: 獅子魚大大是我敬仰的前輩喔! 有些問題還是請教其它前輩者!因為我才疏學淺! )

3.理論上是進BIOS 有些元件沒真正WORKING 因為還在Programing 狀態,
但真正要Working 時卻無法執行 才自動關機.

4.看 powersupply 電流 吧!

楼主:
原來是我會錯魚大的意思...
我是從以前廢棄的顯卡解下的電容(沒先量電容大小,只用三用電表歐姆檔測是好的)
所以我要去買0805的每種不同容量來試嗎?
還是大大們知道該顆電容值大小?
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我會錯魚大的意思...
我是從以前廢棄的顯卡解下的電容(沒先量電容大小,只用三用電表歐姆檔測是好的) ...

找 CX-420 電路圖就知道這顆大小.
您看到這張圖片是之前維修拍下照片!
容量有可能是 16uf

請參考之前我  POST 文章 有 CX 420 也是掉一顆電容測量板子上0805 這樣大小是 16UF

楼主:
依照rrb560925大所提供的0805 16UF至電子材料行購買後更換已可啟動進入系統。
依照獅子魚大所提供TEPSLB20E337M(15)8R NEC高分子鉭電容至淘寶購買回台後更換 獨顯部份已可正常使用。
感謝兩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照rrb560925大所提供的0805 16UF至電子材料行購買後更換已可啟動進入系統。
依照獅子魚大所提供TEPSLB20E ...

您好:恭喜完修,記得6顆330u 要集中焊接,否則有EMI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