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MPO SC-29DW50 畫面異常 !![已修復]

楼主(2015-04-13):
因為前些日子 ,  第四台業者來安裝機上盒 ,  使用 AV1 端子輸入 ,  原先畫面是正常的 , 但看了一段時間 , 今天打開電視

卻出現了異常畫面 !!

己確認 AV1 ~ AV2 輸入都是一樣的異常畫面 , 有使用其他裝置輸入 AV2 測試 , 一樣是出現異常 ,  推斷是電視的問題 !!

電視目前尚未拆開 , 想請教各位先進達人們 , 是否可以給個維護的方向 !! 在此萬分感謝 !!!

銘牌 SC-29DW50

無訊號畫面

网友A:
陰極電壓濾波電容...高壓旁的一顆4.7UF250V那顆..另垂直電容似乎也快掛ㄋ..垂直IC旁的100UF50V換看看.記得好像有2顆.或是垂直B+的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陰極電壓濾波電容...高壓旁的一顆4.7UF250V那顆..另垂直電容似乎也快掛ㄋ..垂直IC旁的100UF50V換看看.記得 ...

剛才特別試了一下天線輸入的情形 ~

狀況是一樣的 !!

你說的很有可能 , 待我拆開檢查看看囉 !!

先謝謝你的回覆 ~

网友B:
拖尾通常是200v線路出問題..先測出電壓..電壓不足.一般都是電容容質不足..10U\250Vn_1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尾通常是200v線路出問題..先測出電壓..電壓不足.一般都是電容容質不足..10U\250V ...

感謝提供維修方向 ~

网友C:
拖色曾經亂換一通,好像是管板上這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色曾經亂換一通,好像是管板上這粒

你的意思是說 CRT 後面接著的便當盒 ??

楼主:
補充一些照片 !!

楼主:
今日動手測了一下 ,  CRT 管後連接的電路板  , 似乎沒什麼問題 ~~

故障的電容 容量 只有 2496 pf

正常的電容 47uf / 250v

維修後正常的畫面(1)

維修後正常的畫面(2)

後殼銘牌

感謝所有參與回覆的達人 , 真的太厲害 !!!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