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晶體測試器

楼主(2015-04-13):
第四版晶體測試器...此次團購售價如下:

無殼晶體測試器....1台(含運)820元....2台(含運)1590元

有殼晶體測試器....1台(含運)1020元....2台(含運)1990元

(需自備9V電池....3台以上的運費另計)

無殼晶體測試器

有殼晶體測試器(外殼顏色依實際狀況而定)

詳細功能介紹...請參考下列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77-1-1.html

也可以在"搜索"的空格內...
打入...."晶體測試"....就會有相關帖子出現...

在此順便一提....大致上會分成20台一個梯次....
主要是...讓ciko版主進貨方便和小弟方便作業.....

匯款資料如下....
戶名:楊秀明
郵局匯款帳號:700 - 0031374 - 0221139

請匯款後...請務必用...短消息....告知下列資料︰
痞酷代號 :   arthur0518
排隊號碼 :   1-1
購買清單 :   無殼(有殼)晶體測試器 1 套
匯款金額︰ 820元(1020元)
匯款後五碼︰xxxxx
收件人姓名︰xxx
地址︰xxxxxxxxxx
電話︰xxxxxxxxxx

麻煩各位大大...按此規格回傳....以便老灰狼作業!!!...
(要直接利用....姓名...地址...電話...列印...剪貼在包裹上)
匯款完...請利用短消息連絡...
請勿再貼文回應....確認匯款後...會用短消息通知...
以免帖子過長.....讓別人跟錯帖(排隊順序)
謝謝大家配合!!!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A:
請問桌頭老板:有殼2台(含運)1990元,三台(含運)?

网友B:
跟之前的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桌頭老板:有殼2台(含運)1990元,三台(含運)?

報告三太子.....

有殼2台....加上外盒包裝.....用2號便利包勉強裝得下(運費只要50元)

三台的話...就要用3號便利包....運費要多加15元...

所以有殼三台(含運)是 : 1990+970+15 = 2975元

無殼三台(含運)是 : 1590+770+15 = 2375元

老灰狼...算數很差....算了好幾遍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之前的有何不同?

a471大您好~~

老灰狼只是.......

受人之託(ciko版主交代).....忠人之事(幫忙處理打包寄件事宜)....

至於跟之前的有何不同?.....這個嘛???

就要請ciko版主出面....跟您說清楚....講明白!!!

拍謝啦....我馬....莫宰央.....

网友C:
無殼第4版共有2種選擇,主要為LCD部分有不同,上次購買的為另一款帶黑色金屬框(PCB為綠色),請參見底下101樓的比較.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98-4-1.html

楼主:
開團囉!!!...
有意購買的大大...手腳要快....這次可能也只會開1~2團而已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2.
3.
---------------------------
總計 :  無殼     台  : 有殼     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團囉!!!...
有意購買的大大...手腳要快....這次可能也只會開1~2團而已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3.
---------------------------
總計 :  無殼  0 台 ; 有殼 3 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 3 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 4 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 5 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5. johnlin2360 有殼*1(郵寄)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 6 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5. johnlin2360 有殼*1(郵寄)
6. phil_oy 有殼*1(郵寄)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 7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5. johnlin2360 有殼*1(郵寄)
6. phil_oy 有殼*1(郵寄)
7.weston 有殼*1(郵寄)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 8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5. johnlin2360 有殼*1(郵寄)
6. phil_oy 有殼*1(郵寄)
7.weston 有殼*1(郵寄)
8.plc121212 有殼*1(郵寄)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9台

网友:
第1梯次團購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5. johnlin2360 有殼*1(郵寄)
6. phil_oy 有殼*1(郵寄)
7.weston 有殼*1(郵寄)
8.plc121212 有殼*1(郵寄)
9.pop090 有殼*1(郵寄)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10台

楼主: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5. johnlin2360 有殼*1(郵寄)
6. phil_oy 有殼*1(郵寄)
7.weston 有殼*1(郵寄)
8.plc121212 有殼*1(郵寄)
9.pop090 有殼*1(郵寄)
10.poho888 無殼*1 (郵寄)
---------------------------
總計 :  無殼  2 台 ; 有殼10台

网友: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或郵寄)
2. woodyduck 無殼*1 (郵寄)
3. tzengdn 有殼*1 (郵寄)
4. duckyhi 有殼*1(郵寄)
5. johnlin2360 有殼*1(郵寄)
6. phil_oy 有殼*1(郵寄)
7.weston 有殼*1(郵寄)
8.plc121212 有殼*1(郵寄)
9.pop090 有殼*1(郵寄)
10.poho888 無殼*1 (郵寄)
11.lcdtv  有殼*1 (郵寄)
---------------------------
總計 :  無殼  2 台 ; 有殼11台

楼主:
有些會員等級(權限不夠)的大大們....
曾經向老灰狼反應....看不到(第四版晶體測試器)圖片....
如果您們有意購買...請參考下列這一帖的圖片
假如無法跟帖團購....請私訊給我....我再幫您加入名單中

http://bbs.pigoo.com/thread-56296-1-1.html

楼主:
1. popcorn         有殼*3
2. woodyduck     無殼*1
3. tzengdn         有殼*1
4. duckyhi          有殼*1
5. johnlin2360     有殼*1
6. phil_oy           有殼*1
7.weston            有殼*1
8.plc121212        有殼*1
9.pop090            有殼*1
10.poho888         無殼*1
11.lcdtv               有殼*1
12.sams4465       有殼*1
---------------------------
總計 :  無殼  2 台 ; 有殼12台

楼主:
此次團購案至今已2個星期了....將於4/29日晚上12:00結束.....
有意購買的大大們請把握最後機會...這可能是最後一梯次了....
請尚未匯款的大大們...撥空完成匯款動作....讓ciko版主能早日跟對岸訂貨...
最後...再次感謝痞友們的捧場...謝謝大家!!...

這次團購名單如下: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
2. woodyduck     無殼*1
3. tzengdn         有殼*1  (已匯款)
4. duckyhi          有殼*1  (已匯款)
5. johnlin2360     有殼*1
6. phil_oy           有殼*1  (已匯款)
7.weston            有殼*1
8.plc121212        有殼*1  (已匯款)
9.pop090            有殼*1
10.poho888         無殼*1
11.lcdtv               有殼*1   (已匯款)
12.sams4465       有殼*1   (已匯款)
---------------------------
總計 :  無殼  2 台 ; 有殼12台

楼主:
更新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
2. woodyduck     無殼*1
3. tzengdn         有殼*1  (已匯款)
4. duckyhi          有殼*1  (已匯款)
5. johnlin2360     有殼*1  (已匯款)
6. phil_oy           有殼*1  (已匯款)
7.weston            有殼*1
8.plc121212        有殼*1  (已匯款)
9.pop090            有殼*1  (已匯款)
10.poho888         無殼*1   (已取消)
11.lcdtv               有殼*1   (已匯款)
12.sams4465       有殼*1   (已匯款)
---------------------------
總計 :  無殼 1 台 ; 有殼 12台

楼主:
距離團購結束時間...只剩不到3個小時....
感謝大家的支持....訂購者均已完成匯款手續...._

更新名單: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
2. woodyduck     無殼*1  (已匯款)
3. tzengdn         有殼*1  (已匯款)
4. duckyhi          有殼*1  (已匯款)
5. johnlin2360     有殼*1  (已匯款)
6. phil_oy           有殼*1  (已匯款)
7.weston            有殼*1  (已匯款)
8.plc121212        有殼*1  (已匯款)
9.pop090            有殼*1  (已匯款)
10.poho888         無殼*1   (已取消)
11.lcdtv               有殼*1   (已匯款)
12.sams4465       有殼*1   (已匯款)
13.og3673           無殼*1  (已匯款)
---------------------------
總計 :  無殼 2 台 ; 有殼 12台

楼主:
團購案已結束...最終名單如下...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
2. woodyduck     無殼*1  (已匯款)
3. tzengdn         有殼*1  (已匯款)
4. duckyhi          有殼*1  (已匯款)
5. johnlin2360     有殼*1  (已匯款)
6. phil_oy           有殼*1  (已匯款)
7.weston            有殼*1  (已匯款)
8.plc121212        有殼*1  (已匯款)
9.pop090            有殼*1  (已匯款)
10.poho888         無殼*1   (已取消)
11.lcdtv               有殼*1   (已匯款)
12.sams4465       有殼*1   (已匯款)
13.og3673           無殼*1  (已匯款)
---------------------------
總計 :  無殼 2 台 ; 有殼 12

网友:
感謝各位痞友的支持及訂購,本次團購案已結束,預計貨品下星期可寄到我這邊,我也會先做進貨檢查,之後寄給Arthur大包裝後,再轉寄給各買家.請各位稍待.

楼主:
ciko版主有交代~~多加1台無殼的測試器...

1. popcorn         有殼*3  (自取)
2. woodyduck     無殼*1  (已匯款)
3. tzengdn         有殼*1  (已匯款)
4. duckyhi          有殼*1  (已匯款)
5. johnlin2360     有殼*1  (已匯款)
6. phil_oy           有殼*1  (已匯款)
7.weston            有殼*1  (已匯款)
8.plc121212        有殼*1  (已匯款)
9.pop090            有殼*1  (已匯款)
10.poho888         無殼*1   (已取消)
11.lcdtv               有殼*1   (已匯款)
12.sams4465       有殼*1   (已匯款)
13.og3673           無殼*1  (已匯款)
14.fs7633            無殼*1
---------------------------
總計 :  無殼 3 台 ; 有殼 12台

网友:
本次團購的測試儀已進貨,目前在做進貨檢查,預計下午便可寄出給Arthur大進行包裝分發,請各位稍待.
另特別再次提醒,測試電解電容前記得先做電容放電,否則將會損壞此測試儀(無保固),正常操作下,本產品將有7天的免費保固,超過保固期需視情形作收費維修.請小心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無殼第4版共有2種選擇,主要為LCD部分有不同,上次購買的為另一款帶黑色金屬框(PCB為綠色),請參見底下101樓的 ...

看這邊的比較突然發現一點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98-4-1.html
這一篇 101樓看到的好像說反了?
圖片中第三版為圖片左邊LCD 是紅色 PCB,
第四版為圖片右邊LCD黑色邊框綠色 PCB,

當初我還以為我收到的是第四版,
但是現在看到 ciko 大所說~
應該是反過來吧?

這邊還是想問一下…………
第三版 LCD 接點上直接接一顆電阻…………
那顆電阻是多大的?
想要自己手工把LCD 固定起來,
但是傳輸線不夠長,
想改又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這邊的比較突然發現一點問題~
從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98-4-1.html
這一篇 101樓看到的好像 ...

綠色PCB(帶黑色鐵框)上的電阻值為100歐姆.另第4版有2款,其一為帶黑色鐵框,另一為不帶鐵框的紅色PCB.

楼主:
進度報告

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了!!!....
今天下午收到ciko版主寄來的晶體測試器.......

數量是: 有殼的13台...無殼的5台...(有多準備了幾台)...
這次團購的數量是有殼的12台...無殼的3台..
所以說...有殼的還剩1台...無殼的還剩2台....
老灰狼的手裡還有1台第一版的....1台第二版的...
如果還想買的大大們請把握最後機會.....期限到5/25日截止
下面圖片是這次收到的外型....

老灰狼會利用今晚...加緊趕工打包....期望明天能全部寄出(除了三太子要自取以外)
明天寄出時...會再跟大家報告進度....感謝大家這段日子以來耐心的等候...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了!!!....

舍大辛苦了~

楼主:
進度報告

托大家的福氣...今天總算把晶體測試器全數寄出了.....
除了1. popcorn---有殼*3(自取) ....10.poho888---無殼*1(已取消)以外
總共寄出12件...請有購買測試器的大大們留意這幾天郵差的遞送...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沒有啦!!!...

老灰狼什麼都不會...平常除了餵餵公狗...
也只有這個機會...能幫這個論壇盡點心力了....

网友:
我中午收到了,謝謝arthur大,測試正常。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E(2015-05-15):
請問還有接受登記嗎? 台中可以自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還有接受登記嗎? 台中可以自取嗎?

大大您好:

老灰狼住台南.....要自取的話...

目前只剩 :
第1板(有殼的)...* 1......1台730元(含郵寄)
第2板(無殼的)...* 1......1台800元(含郵寄)
第4板(無殼的)...* 2......1台820元(含郵寄)

購買期限只到5/25日....超過期限就要再找ciko版主問看看...還有沒有東西可以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托大家的福氣...今天總算把晶體測試器全數寄出了.....

啊~ 我的什麼時候才開放自取

网友F:
請問 第1板(有殼的)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我的什麼時候才開放自取

 您那3台...已經放到發霉了....
還不趕快來拿...
順便把鑽頭...拿過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 第1板(有殼的)還有嗎?

chvan大大您好:

第1板(有殼的)還有1台....不過背面我已開孔加裝一個變壓器的連接座(如果您不介意的話)....

這顆變壓器是我自己在用的(改裝在第2版無殼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1138-1-1.html

雖然外殼是註明 : 6VDC/500MA...但是實測為9.60V....
如果您有需要.....外加這顆變壓器....總共是780元(含郵寄)

目前只剩 :
第1板(有殼的)...* 1......1台730元(含郵寄)
第2板(無殼的)...* 1......1台800元(含郵寄)
第4板(無殼的)...* 1......1台820元(含郵寄)

期限只到5/25日....超過期限...請找ciko版主詢問...謝謝大家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改好省去我自己動手
請PM給我匯款帳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那3台...已經放到發霉了....
還不趕快來拿...
順便把鑽頭...拿過來吧!!..{:12_ ...

啊~ 不是說要等我過去拿
怎麼一大早就送過來
感謝老灰狼為大家服務說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不是說要等我過去拿
怎麼一大早就送過來
感謝老灰狼為大家服務說{:14_1486 ...

老灰狼...最近...欠卡債....底跑路

去太子廟...添油香(順便避避風頭)...

PS :目前只剩 :

第2板(無殼的)...* 1......1台800元(含郵寄)
第4板(無殼的)...* 1......1台820元(含郵寄)

期限只到5/25日....超過期限...請找ciko版主詢問...謝謝大家

楼主:
目前只剩 : 1台第2板(無殼的).....1台800元(含郵寄)

楼主(2015-06-22):
感謝大家長期對老灰狼的愛護與支持...

由ciko版主所主辦的晶體測試器團購案...已全數賣出....

在這段期間...雖然有褒有貶...老灰狼也從中學到許多道理....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能為各位服務...謝謝

网友G(2015-09-07):
請教 arthur0518大大,9V1A的變壓器可以接晶體測試器嗎?多大的電壓電流的變壓器適合晶體測試器呢?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請教 arthur0518大大,9V1A的變壓器可以接晶體測試器嗎?多大的電壓電流的變壓器適合晶體測試器呢?謝謝! ...

約0.1A以上已足夠.極性不得接反,須特別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教 arthur0518大大,9V1A的變壓器可以接晶體測試器嗎?多大的電壓電流的變壓器適合晶體測試器呢?謝謝! ...

大大您好...變壓器請先測試空載電壓....
避免電壓過高...燒毀晶體測試器
請參考40樓...第3張圖片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約0.1A以上已足夠.極性不得接反,須特別小心.

謝謝版主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變壓器請先測試空載電壓....
避免電壓過高...燒毀晶體測試器
請參考40樓...第3張圖片說明.. ...

謝謝大大的說明及提醒

网友:
此測試器用一顆 78L05 穩壓,原本最大輸入電壓應該就是 78L05 與 Q1 MOS 的最高耐壓。
但是為了要檢測電池電壓裝上 R15 與 R8 分壓電阻接到 MPU 的 ADC5,MPU 工作在 5V 最高承受 6V,1/2 的分壓就是 12V 了。

所以此機的電源電壓範圍就是 7V 到 10V 以內,勉強到 12V。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2015-11-02):
最新款的晶體測試儀,已增加了計頻器/信號產生器/在線式電容測試,功能全在同一片電路板上.有興趣的同好,請留意後續團購訊息.

网友C:
最新版的晶體測試儀已出版,因賣家只出套件版(需自行焊接),經考慮避免因自行組裝出現問題後續問題,本團購產品將改為成品並經測試後出售,此產品仍為無外殼,售價含運費維持820.並保固一星期.日後若有故障發生,仍有部分備品元件(主芯片及LCD)可供維修.
增加了計頻器/信號產生器/在線式電容測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3383279503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所以目前最新版是第五版

网友C:
這是不同廠家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的晶體測試儀已出版,因賣家只出套件版(需自行焊接),經考慮避免因自行組裝出現問題後續問題,本團購產 ...

讚~讚~讚!!!
看來老灰狼又有機會去郵局....把咩咩
感謝ciko版主...給老灰狼製造機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這是不同廠家的產品。

大大 那請問我這是第幾款的 我加入論壇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沒跟到團 所以自己在沒屋頂的買

我下標的是

結果他送來的是

我打電話去詢問 他說因為德國那邊有改線路所以他們跟著改 才送來這款給我

我有被唬爛嗎QQ ?

看到面板界面 不是帥帥的 變型金剛 是不知道什麼鳥的老虎魚 心中就有某種情緒上來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大 那請問我這是第幾款的 我加入論壇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沒跟到團 所以自己在沒屋頂的買

我下標的是

1.FISH帶殼版已是FISH廠家目前的最新版,至於老虎魚版就不得而知了(應是不同商家同規格的產品).
2.而這次要團購的測試儀是另廠家的產品,應是目前所有測試儀中最多功能的產品.(帶編碼器,可選擇不同的測試功能)
3.此版的套件目前正在組裝與測試中(因他只出套件),有更新的消息將隨時公布.因自行組裝需半小時完成.最終售價也會另行調整.

网友I(2015-12-09):
請問一下ciko大大,我的是變形金剛那款的,一陣子沒用(只開機過兩三次),昨天開機發現LCD斷行,有得修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請問一下ciko大大,我的是變形金剛那款的,一陣子沒用(只開機過兩三次),昨天開機發現LCD斷行,有得修嗎? ...

phuang3 大可先參考一下, 之前有人發生類似情況~排線擦一擦試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167&pid=678633

另: 目前ciko大己出的貨含有殼2版/無殼2版都是變型金鋼版(FISH8840版), 不知您的版本是哪一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phuang3 大可先參考一下, 之前有人發生類似情況~排線擦一擦試試~

http://bbs.pigoo.com/foru ...

我的是這款。後面有保固貼紙,可以拆嗎?  不知道LCD能不能換成好一點的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這款。後面有保固貼紙,可以拆嗎?  不知道LCD能不能換成好一點的

phuang大可拍張LCM故障畫面看看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這款。後面有保固貼紙,可以拆嗎?  不知道LCD能不能換成好一點的

可以拆開檢查LCD排線及插座是否有虛焊或接觸不良.若確定LCD故障,恐怕只有換新的LCD一途.

网友:
引用 网友J:
phuang大可拍張LCM故障畫面看看嗎?

忘了拍。不過就是最上面前三行不顯示,影響不大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開檢查LCD排線及插座是否有虛焊或接觸不良.若確定LCD故障,恐怕只有換新的LCD一途. ...

反正也沒什麼保固,我會拆開看看。

网友K:
Dear 您好...
請問目前可訂購晶體管測試儀*1台【有殼】...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K:
Dear 您好...
請問目前可訂購晶體管測試儀*1台【有殼】...謝謝您...

最近就會再辦團購,請稍待.

网友:
Dear 您好...

有團購晶體測試器,請通知喲...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