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BMW 藍芽 MULF 故障.

楼主(2015-04-13):
家裡的車子(E90 320d)最近有些小問題:

藍芽模組不定時會當機, 然後造成音響中斷個幾秒...

之前也有其他網友有類似問題, 但是都是以更換模組解決: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75&t=1575041

自己拆開後, 沒看到明顯問題....
想說是否 BGA 需要重做??  版上是否有神人可提供一些方向?

外殼:

拆開後: 沒看到明顯問題:

网友:
都是晶片及smd要查修有難度,要板上高手跳出來

网友:
先查電容如何?

楼主:
SMD 電容, 嘗試過解焊, 拆不太下來....

网友:
看了mobile,主要困難點在於換了新模組還需要重新編程才能正常使用

換一個 34000元保固2年,目前似乎國內沒人會修

楼主:
編程還有辦法搞定. 主要是暫時國內沒有人接觸到這一塊....  看來只能再放著吧. 現在是先bypass掉不管...

网友:
Freescale 的 CPU,板子上有 JTAG、BDM ,接出來用 JTAG 軟體測測看
另外,可以找找有沒有 Console / UART port ,接到電腦,用 Terminal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