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面板指示燈E12鎢絲燈泡改裝為LED

楼主(2015-04-13):
上星期公司大樓做年度例行機房檢查, 很多控制面板的指示燈故障, 算一算近20顆燈不亮, 被列為缺失

就是這個樣子, 正常的每一組指示燈應該會亮其中一顆, 但它上下都不理偶...
▽001

旋開指示燈蓋, 裡面的燈泡規格是E12螺紋, 耐壓18V
隔壁公司的總務給我看它們用的, LED款式的一顆要50元, 原本的鎢絲款要15元;
趁假日去了一趟台北光x, 兩者也分別要價30元跟10元, 真是貴嵩嵩耶...
一次要換20顆, 更何況是沒什麼特別的用處, 這種錢實在花不下去, 決定自己動手想辦法吧.
▽002

翻翻零件櫃找出可用的材料:
5mm白光LED跟1K電阻
▽003

把不亮的燈泡全都拆下來, 先將尾端跟側邊的焊點去除
▽004

▽005

對著金屬跟玻璃膠合處加熱, 讓兩者分開
▽006
後來覺得只是要保留金屬燈殼, 所以這動作簡直是多此一舉, 之後就直接把玻璃敲破再把燈殼內部挖空.

把電阻跟LED串接起來放入燈殼並且將尾端與側身焊接固定
▽007

▽008

直接上控制盤試燈
▽009

▽010

跟原來的鎢絲燈泡對比
▽011
▽012
▽013

弄好後趕快找管委會複查合格交差; 這樣應該省下了好幾百塊錢, 而且往後可以隨時維護更換.

後記
1. 這次單純是直接找手邊可用的零件, 如果將LED換成10mm應該會更像市售品.
2. 嚴謹一些應該要將電阻與相接外露的部份用熱縮套管包覆避免短路.

网友:
記得噴點絕緣漆@@

网友:
恭喜改裝完成,厲害

网友:
冷卻水汞n_079|

樓主
是做大樓空調工程的嗎。
還有控制面板過髒,打退,不要K偶!

网友:
不錯!不錯!大大用既有的材料改裝,真是物盡其用,很有巧思!

网友A:
他應該是~~~~大樓管理委員會下轄附設住戶兼職打工業餘痞酷維修員....

以最少的成本創造最大的利益~~台灣省燈泡同業工會對此感到遺憾與不滿...

网友:
燈泡是給直流電??

楼主:
燈泡的電力來源是AC18V, 個人偷懶利用LED的特性直接硬上...
保守一點應該還會加一顆二極體, 以前在其他的LED燈泡有見過類似的作法~~

它的燈座是 TPR-30φ 傳統指示燈, 輸入220Vac 輸出18Vac
外觀如下圖 (照片取自網路)

楼主:
W大眼睛真銳利...

照片是我公司空調機房內的指示面板, 顯示頂樓冷卻水塔狀況用的.
這小房間平常根本不會進去, 燈號是否顯示正常也沒人管, 冷氣會冷就好; 所以面板髒污就隨它吧, 提出來應該又會輪到我頭上.

大樓管委會每年都會針對用戶的各種機房進行檢查, 列舉缺失要求改善;
如用戶沒改進就統一由大樓發包維修, 再逐一收費. 但價格還真是不親民, 只好自己想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應該是~~~~大樓管理委員會下轄附設住戶兼職打工業餘痞酷維修員....

以最少的成本創造最大的利益~~台灣省 ...

呵呵, 沒有說清楚造成誤解...
是公司職員兼業餘痞酷維修員, 目的是不讓大樓管委會謀利及找麻煩...

現今這種小燈泡的品質真的很糟! 管委會每年檢查時都壞一卡車, 真懷疑也是對岸的製品.
不過也因這樣, 大樓配合的機電包商才有工作啦~~~

网友B:
這下子連生產燈泡的廠商都派人來給你盯梢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下子連生產燈泡的廠商都派人來給你盯梢了 ...

老大能得罪的都得罪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能得罪的都得罪光了~~~

意思就是不多這一條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沒有說清楚造成誤解...
是公司職員兼業餘痞酷維修員, 目的是不讓大樓管委會謀利及找麻煩...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流行語可以用了

管委會 在你背後 他看起來很火(╬☉д⊙)

网友C:
受到 lazy104 大的啟發,想到公司空調室內控制盤也有一顆指示燈已經不亮很久了,不同的是這顆按鈕開關是很小顆的eao 指示燈開關,又是220V電源氖燈,加上開機中是常亮的,新的換上去沒多久又不亮了。

氖燈是很小顆,昨天試著用草帽 LED 改裝看看,果然尺寸還在範圍內,接著要克服的是指示燈電源問題,原本是 AC220V,勢必要加個「變壓器」來點燈,用傳統小變壓器加整流或是用小顆「阿達姆達」似乎是大費周章,想到用容阻降壓方式可以較簡單達成。

▼ 左邊是原本燈泡大小,右邊是改好的 LED 燈泡,原本氖燈已經殺肉取底座,所以左邊是以30V鎢絲燈泡來做比較。

▼ 亮燈

▼ 關燈

▼ 降壓電路

持續點亮工作電流才 3.5mA,經一夜點亮 LED 與降壓部分都沒有溫升,這種草帽 LED 最大工作電流是 20mA,工作在 3.5mA 壽命應該非常長。

网友D:
專大
手頭上有顆380V的參考看看
經過分解圖片,中間下方有顆380V轉18V交流變壓器剛剛好塞入容器內

LED加電阻可以用原因,好像LED就是二級體只是會發光(這可能要請更專業解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ED加電阻可以用原因,好像LED就是二級體只是會發光(這可能要請更專業解說)。

LED 跟低耐壓二極體類似,施加反向電壓也是會崩潰的,只是崩潰後反向電流如果還在承受範圍內並不會燒毀,順向時還是可以正常發光,但這不算是常規使用,最好還是不要考驗零件耐受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跟低耐壓二極體類似,施加反向電壓也是會崩潰的,只是崩潰後反向電流如果還在承受範圍內並不會燒毀, ...

感謝大大說明,
下次有再動手處理時還是乖乖加一顆二極體上去, 這E12的空間還算很充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到 lazy104 大的啟發,想到公司空調室內控制盤也有一顆指示燈已經不亮很久了,不同的是這顆按鈕開關是很 ...

大大的這顆按鈕開關帶燈比較複雜些, 內部可用空間被限縮許多.

有在其它樓層用戶新設的控制盤上看過純LED指示燈模組;
▽021(照片取自網路)

稍微觀查一下, 電路結構應該跟大大所解說的相同, 就是用容阻降壓法達成, 圖中隱約可以看到電容.
▽022(照片取自網路)

不過剛剛在查找過程中, 讓我真的吃驚的是在對岸x寶上買一整顆LED指示燈模組跟在台灣買一顆燈泡差不多價...
動力瞬間蕩到谷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的這顆按鈕開關帶燈比較複雜些, 內部可用空間被限縮許多.

有在其它樓層用戶新設的控制盤上看過純LED ...

對岸的東西很難跟他相比,有看過整片加工好的電路板模組價格比在台灣單買板上其中一顆 IC 還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專大
手頭上有顆380V的參考看看
經過分解圖片,中間下方有顆380V轉18V交流變壓器剛剛好塞入容器內

什麼(☉д⊙) 裡面居然有一顆變壓器
我一直以為那燈泡的電是 另外給的  或是向牆壁那種帶燈開關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麼(☉д⊙) 裡面居然有一顆變壓器
我一直以為那燈泡的電是 另外給的  或是向牆壁那種帶燈開關一樣  ...

電機配電指示燈裡本來就有一顆小變壓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 沒有說清楚造成誤解...
是公司職員兼業餘痞酷維修員, 目的是不讓大樓管委會謀利及找麻煩...

lazy104大:

個人是換24V小燈泡,就兩年還正常,供參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zy104大:

個人是換24V小燈泡,就兩年還正常,供參

一語驚醒夢中人...

燈泡常燒壞的確有可能是電壓不穩所造成. 傳統配電指示燈是用線性變壓器轉換電壓, 沒有突波抑制能力;
廠辦大樓的供電是三相四線式380V, 穩定度本就不好, 機電設備啟動瞬間電壓高低多抖個幾次可能就把燈泡給燒了.

使用24V頂多就是亮度暗一點, 划算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語驚醒夢中人...

燈泡常燒壞的確有可能是電壓不穩所造成. 傳統配電指示燈是用線性變壓器轉換電壓, 沒 ...

100年蓋好房屋,有指示燈均不亮為多,改24V 都過關

网友:
恭喜改裝完成

网友:

好文,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