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型號SL42-6500電源板會燒二極體

楼主(2015-04-14):
請先看圖

都是燒那一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換上後可以撐2~3小時
換上的零件是特性還比SR3200耐壓還高的(都是3A)
換上去的那邊溫度60~70度左右(燙手)
請問這樣可能會是變壓器的問題嗎???

网友A:
這...............不是還保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還保內.

因為之前螞蟻入侵
貼紙好像拆壞了
還有我都焊成這樣不知道還保嗎???

网友B:
SR3200 是Schottky (蕭特基)二極體,你換的二極體也是Schottky 嗎?
如果你更換的不是Schottky !那更換再高規格都是沒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之前螞蟻入侵
貼紙好像拆壞了
還有我都焊成這樣不知道還保嗎???

BenQ的機子是沒有貼保固貼的.焊回去再把機板洗乾淨(保險起見).
一般原廠都是直接目視.很少會翻過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3200 是Schottky (蕭特基)二極體,你換的二極體也是Schottky 嗎?
如果你更換的不是Schottky !那更換再 ...

喔喔~太深懊了
昆哥提醒決定報修看看

不過還是想了解一下如果我用一樣的SR3200
會不會就有可能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Q的機子是沒有貼保固貼的.焊回去再把機板洗乾淨(保險起見).
一般原廠都是直接目視.很少會翻過來看. ...

了解~謝謝昆哥
報修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喔~太深懊了
昆哥提醒決定報修看看

簡單說Schottky 只能用Schottky 代換,否則因速度不夠快一定會高熱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說Schottky 只能用Schottky 代換,否則因速度不夠快一定會高熱損壞。

http://ezphysics.nchu.edu.tw/prophys/electron/lecturenote/3_6.pdf
查了一下~好像真的不太一樣~
原來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Q的機子是沒有貼保固貼的.焊回去再把機板洗乾淨(保險起見).
一般原廠都是直接目視.很少會翻過來看. ...

原來這台是有分2年保跟3年保
查了一下當初主人是買3年保的
更利害的是是到府維修
不知道他會不會拿電源板來換~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這台是有分2年保跟3年保
查了一下當初主人是買3年保的
更利害的是是到府維修

會直接拿來換.BenQ都是外包廠商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直接拿來換.BenQ都是外包廠商維修.

真辛苦~(套中島)來修
10分鐘內稿定
果真直接換電源板

网友:
這以後會是BenQ這款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辛苦~(套中島)來修
10分鐘內稿定
果真直接換電源板

恭喜賺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