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圖中三極管可以用2sc3355代替

楼主(2015-04-14):
因遙控器不斷發出信號,原來三極管損壞,查了圖中型號是 mt3s111p,因找不到,找了個2sc3355代用,只是封裝不對,看二個參數差不多,但裝了不行
請問各位是2sc3355不適合?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腳位不合
型號   腳位 1  2  3
2sc3355     B  E  C
mt3s111p   B  C  E

2sc3355  第2隻腳 跟 第3隻腳 要  交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不合
型號   腳位 1  2  3
2sc3355     B  E  C

腳已交叉過了

网友:
參數差不多...

2SC3355

2SC3355

MT3S111P

MT3S111P

网友:
Emitter-base voltage   推不動
原來是這樣啊n_165|

楼主:
謝謝,原來2SC3355不行
請問可以幫忙看看2SC3357可以代替MT3S111P?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原來2SC3355不行
請問可以幫忙看看2SC3357可以代替MT3S111P?

推不動
MT3S111P

   Vebo=0.6V

NE85634 / 2SC3357

楼主:
請問有甚麼型號可替代MT3S111P高頻管

网友B:
因遙控器不斷發出信號,原來三極管損壞

指的是紅外線發射二極體持續亮燈 (無CORD)
還是紅外線二極體持續有閃爍的亮燈(有CORD)
這兩者的故障狀況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甚麼型號可替代MT3S111P高頻管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這是2011年的帖子,我想你沒有看第8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遙控器不斷發出信號,原來三極管損壞

指的是紅外線發射二極體持續亮燈 (無CORD)

紅外線發射管不斷發出信號,led燈不斷閃爍

网友:
看來
你根本不懂我在說甚麼
祝你早日修好故障的遙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