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anasonic 15V 4A 電源修理

楼主(2015-04-14):
很久沒有發維修帖了,你們的支持是我發帖的動力 . 今天幫網友修理一個15V 4A 電源.
故障: 沒輸出

今天的主角規格:

使用超聲波封口:

拆開後,佈局算很工整:

在mos 上有溫度保險線:

拆出來的k3298 已有點破裂:

使用10n60 代換,同時Zener 也一起更換:

最後檢查一下VGS 波型, 1A 情況:

4A 情況:

總共故障元件: 5A 保險線 , K3298 管 , Zener .

謝謝收看

网友A:
讚一個
MOS都炸裂開了, 貼在上面的溫度保險絲應該也燒斷了, 不知它是幾度的? 維修料好找嗎?

題外話, 這顆Panasonic的Adaptor內部做工還真是扎實, 現在越來越少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一個
MOS都炸裂開了, 貼在上面的溫度保險絲應該也燒斷了, 不知它是幾度的? 維修料好找嗎?

報告大大:
MOS 上的溫度保險線是127度, 這個沒有壞,但有接觸不良的情況,最後接觸不良原因是其中一隻腳的內芯有點破裂,我把它剪短了一下,再焊回去就正常了 .
維修料我都備用了常用的元件一點點,對我來說也不太難找.

网友B:
哈哈哈,看到同一台示波器。
當初我會買這台,也是 kafachan大的開箱文吸引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看到同一台示波器。
當初我會買這台,也是 kafachan大的開箱文吸引我的~

哈哈, 原來 jojoling大也有一台 .

网友C:
這一台貴嗎 ?!…看前輩們在使用 ,真的是受教了 !獲益良多 !

网友D:
難得一見的用料
這個應該也不是配給一般的用的吧   15V這規格

网友E:
港仔
CASE用高周波封口,看來也沒破壞痕跡
好手藝! 怎拆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貴嗎 ?!…看前輩們在使用 ,真的是受教了 !獲益良多 !

我買時好像是2100 人民幣左右 , 我自己覺得一般玩玩做維修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難得一見的用料
這個應該也不是配給一般的用的吧   15V這規格

聽說這是一台電視機的電源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港仔
CASE用高周波封口,看來也沒破壞痕跡
好手藝! 怎拆開的?

回三太子兄:
我是使用 BGA 刮刀來慢慢打開的.

网友:
怎麼知道Zener是幾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