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29吋平面的傳統電視一條水平線 !

楼主(2015-04-14):
家裡一台LG29吋傳統電視,看著看著突然變一條線(水平線)

可以清楚分辨出還有畫面,只是全部擠成一條水平線

垂直部分故障了。

因小弟對傳統螢幕已經很久很久沒接觸了,所以想請教各位前輩先進。

該主板的垂直IC是大約在哪裡 ?

還是有什麼地方故障,請前備先進指導,謝謝 !

(記得以前都有垂直/水平調整鈕,怎麼現在的電視都沒了這些功能調整鈕)

圖一

圖二

圖三

電視外觀

网友:
是不是大龍砲旁邊散熱片上那顆?

网友:
IC故障機會大..旁邊電容.容量也可能少了.
幾個也順手換一換吧

网友:
你的第一張圖約在中間部份的散熱片
有鎖一顆中功率形的7隻腳的ic
那顆就是垂直ic

楼主:
謝謝各位專業前輩的指導 !

小弟依指示換了垂直IC後,以及周邊的電容,目前已完修。

謝謝指導 !

麻煩管理員 ! 更改標題為 "已完修" ,謝謝。

更換零件位置圖

网友:
恭禧完修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專業前輩的指導 !

小弟依指示換了垂直IC後,以及周邊的電容,目前已完修。

要通知管理員或版主修改標題麻煩用短消息直接通知,否則管理群無法逐篇掃地,看到就會改的,

當然請你將機型一併告知以符合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