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元簡單DIY硬碟架

楼主(2015-04-14):
逛五金行看到鐵片,好像可做硬碟架
綠色是拼圖地板給硬碟減震用

補充內容 (2015-4-15 10:00 AM):
買來就鑽好4孔,15元四片鐵片,只要鎖上螺絲
網路上有賣(橡膠減震圈),放在螺絲上減震,一包24枚15元

网友:
四個硬碟的熱量不小,應該可以多加個風扇。

网友A:
距離有點近,會有一點互相保溫的效果。。。。

网友B:
哈... 原來牛不是唯一這樣惡搞的....

有個客戶裝八顆硬碟做二個RAID0, 主機根本就沒有架子能鎖..
所以... 牛也是用這一招...
還要叮嚀客戶... 主機千萬別亂動... 因為有四顆硬碟是沒有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離有點近,會有一點互相保溫的效果。。。。

互相保溫,不是散熱還互相取暖保溫 ...
喔,你大概覺得天氣太冷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 原來牛不是唯一這樣惡搞的....

有個客戶裝八顆硬碟做二個RAID0, 主機根本就沒有架子能鎖..

我是把不用的舊機箱裡的硬碟架拿來用.

网友C:
請問螺絲孔是早就鑽好的嗎?

网友:
RAID0要是完了, 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螺絲孔是早就鑽好的嗎?

印象中本來就有打孔

我之前好像也買過一包,似乎是想拿來改造成把12CM風扇固定在機殼側面的支架
為了吹顯卡跟主機板上的南橋.
但是後來偷懶的只用泡棉膠隨便固定  XD

沒記錯的話,還有90度L型的,同樣是有打4個孔

楼主:
我把壞掉電腦電源內12公分風扇拆下
用L鐵片裝上風扇,風扇螺絲4孔剛好全能鎖上

网友:
風扇是不是應該裝在 側邊(旁邊)比較好...

楼主:
雙風扇版,側邊用束線固定
下面一樣用拼圖地板減風震
沒做死好換硬碟
你地方夠大也不用裝風扇
風扇直接放旁邊,站立吹更省事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