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兒童電動車維修,繼電器一直跳

楼主(2015-04-14):
各位大大好:
有人送了我一台兒童電動車
但是我接上6V電源以後,電路板上的繼電器就會一直跳
車子不會動
我有將電路板上的四顆繼電器、二極體、電容、電晶體8050、還有幾顆買的到電阻都換成新的了
可是還是一樣繼電器一直跳,無法激磁,馬達也不會動
電路板上有一小塊IC (RX-2)跟一顆電晶體(C380)我沒有換,買不到>"<
麻煩板上的各位師傅幫小弟抓抓看問題好嗎
我已經搞好幾天了
麻煩了,謝謝

正面

正面

左側斜拍

左側斜拍

右側斜拍

右側斜拍

背面

背面

网友:
那馬達會動嗎  直上電源的話

楼主:
先感謝版大
我現在還沒有電表可以量
明天我再帶過去量輸出電壓
因為一拿來電動車就都不會動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哪邊還有問題??
小弟再補一張圖
現在電路板變成這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版大
我現在還沒有電表可以量
明天我再帶過去量輸出電壓

那個臘遇熱會擴散   (´・_・`)

可以不用管他Σ(゚ω゚)

我在想問題可能是來自RX-2   或是搖控器的問題

楼主:
哇~ 是IC的話就頭大了>"<
這台車對方沒有給我遙控器
可是可以切換腳踏的
電路板的元件換過了
按腳踏開關還是不會動
明天我會試試看馬達有沒有問題的??
謝謝版大

版大真厲害
看照片就知到上面有蠟了^^"

网友:
那其他部件   也拍來看看吧
我現在偏向 電路板廢掉 直接控制馬達 加速與正反轉    電路很簡單的  用一些繼電器跟開關就好d(`・∀・)b
那塊電路  是無線+正反轉控制
但是無線沒有發射器  正反控制 IC也有問題╮(╯_╰)╭

楼主:
下圖是電動車的外觀
和我用小畫家畫的圖
如果我現在的功能只要打開電源後大燈、煞車燈、椅子的燈會亮
還有可以用腳踏控制前進、後退的話
請問大大我的電路圖該怎麼設計呢!?
以上麻煩

紅色的區塊式電源打開就會亮的地方

紅色的區塊式電源打開就會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圖是電動車的外觀
和我用小畫家畫的圖
如果我現在的功能只要打開電源後大燈、煞車燈、椅子的燈會亮

腳踏開關是幾條線的

网友:
接上6V電源 請問是電瓶還是其他電源  電源供應是否足夠

网友:
沒有遙控器的話,控制電路可以直接廢掉
現在要確定是
1.腳踏開關是幾條線如何控制
2.如何控制前進與後退

楼主:
各位大大好
腳踏開關是兩條線而已
手壓下去,兩個鐵片碰再一起就通路了
前進跟後退是一個開關而已(如下圖,也是三跟腳的)
往前推是前進,往後壓是後退

馬達也是兩條線,今天直接接電源
我是用110V轉6DCV的電壓器(有量測過實際電壓是6.42V,也很穩定)
因為我沒有電瓶可以試
直接接馬達,馬達也不會轉>"<
應該馬達也壞掉了

再把馬達的電源線剪掉
想說看看電路板在更換元件後有沒有修好??
結果電路板在壓下腳踏開關後,馬達的電源線也沒有電壓輸出
電路板沒有修好
馬達也是壞的

网友:
用6v的變壓器,應該是驅動不了馬達
找看看有沒有電池 或是12v的電源供應器
只要電流大於5安培以上
將車輪懸空,應該都可以驅動

网友:
該棄坑了
馬達 不給力   我們也無能為力

楼主:
是喔
好,那我再想辦法試試看
也謝謝各位大大幫忙了
真的很謝謝

网友:
馬達用電表量一下有沒有壞~ 要先檢查碳刷
沒壞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