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送出]鎳氫電池充電器

楼主(2015-04-14):
手邊的鋰電池愈來愈多, 所以敗入一台Nitecore D4,
這台用了十幾年的充電器, 拿上來看看能不能換點酷幣..

品牌 : 忘了... 映象中是當年光華橋下口碑最好的鎳氫電池充電器.
功能 : 3號/4號 鎳氫電池充電
- 電池放反會嗶嗶叫, 有保護
- 電池是壞的也會叫, 有警告
- 電池充飽一定會叫, 有提醒

電池充電接點有氧化... 不影響充電...

整組包含一顆 12VDC/500mA 變壓器

欲兌換 Pigoo$10 不包寄送費用... 有要的人請出聲...
Thanks!

補充內容 (2015-4-16 01:34 PM):
Update : 已送出

网友A:
牛大又想挖東牆補西牆了嗎 ...
又想到要玩什麼新鮮的玩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大又想挖東牆補西牆了嗎 ...
又想到要玩什麼新鮮的玩意了 ...  ...

哈... 被發現了....
買D4是因為它幾乎支持市面上所有的電池...

牛有個朋友做電動機車... 有一堆鋰鐵電池... 剛剛去拗了三顆回來.. (要一顆給三顆)
想把手邊的鉛酸電池都換掉... 要來惡搞鋰鐵電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 被發現了....
買D4是因為它幾乎支持市面上所有的電池...

贊贊贊~~~~~鋰鐵比較好"玩"
聽說最近有什麼鋁離子電池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贊贊贊~~~~~鋰鐵比較好"玩"
聽說最近有什麼鋁離子電池發表~

鋁電池要到上市, 應該還有一段時間... 先玩鋰鐵吧...
映象中JoJo大的車有換鋰鐵對吧?? 牛的機車(超五)也換了顆RCE 7.5A的鋰鐵了..
真的有差... 只是不能用C/P值來談就是了...

有沒有人要充電器啦~~

网友A:
你那顆鋰鐵的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贊贊贊~~~~~鋰鐵比較好"玩"
聽說最近有什麼鋁離子電池發表~

史丹佛大學與台灣工研院合作的案子,一分鐘給你充飽飽,讓你不用趕著去約會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顆鋰鐵的尺寸?

看起訴應該就是上面所標示的26650
直徑約26mm
長度約6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顆鋰鐵的尺寸?

這樓再蓋歪下去.. 會被Wish唸囉...

如同8F Lazy大回應的, 26650 直徑約26mm, 長度約65mm.

网友A:
大家在hold住,不讓小船沉下去,你要的話,就隨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在hold住,不讓小船沉下去,你要的話,就隨你了 ...

剛剛才悟到Scott大的問題..
"你那顆鋰鐵的尺寸?"  << 這指的應該是機車電瓶吧??

RCE 12V/7.5Ah (寬版)
尺寸:寬:15cm(W) X 高:9.2cm(H) X 深:8.7cm(D)
重量:1400公克
材質:鋁合金外殼(噴砂、陽極處理)
標準充電:5A , 75min
快速充電:20A , 15min
最大連續放電:207A, 30C
瞬間放電:345A, 50C
正負極鍍24K金

本來想買10Ah, 但人家店家說150cc用7.5Ah, 撮撮有餘了!!
那RCE電池的一代/二代, 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 狼大(港都狼仔) 的測試報告!!

補充內容 (2015-4-15 03:33 PM):
為了怕樓歪... 以下有關鋰鐵的問題, 牛就以傳送訊息的方式回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才悟到Scott大的問題..
"你那顆鋰鐵的尺寸?"

請問D大:RCE 12V/7.5Ah  1顆要花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史丹佛大學與台灣工研院合作的案子,一分鐘給你充飽飽,讓你不用趕著去約會 ...  ...

約會我不用趕~
直接開車去接她~
很近的,5分鐘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