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新款晶體測試器,畫面異常(已完修)

楼主(2015-04-14):
如題
新款晶體測試器,畫面異常
這一台從買來到現在都沒用過,就只有收到貨測試是否正常。
因為手上有電容表,當初買他是因為可以測電容內組跟晶體
看照片最準
電池電壓7.XV.....心想快沒電所以這樣!因為接這量測電容就自動關機
角度要斜看
測試電晶體~OK!但畫面異常

可能沒電所以換上新電池應該OK~既然看不到字
白白

該不會是面板壞掉吧?
算起來用不到2次~~
哈哈

為各前輩幫忙解惑一下

网友A:
這很像是 面板本身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很像是 面板本身的問題!!

希望是排線接觸不良可拔下來擦一擦!

网友B:
看來 eereer12 大沒有好好收好它喔~~測試座螺絲都生鏽了~

网友C:
你實在有夠厲害,猴塞雷啊,破了本站的記錄喔 ...
竟然這種東西,讓你保護得變成這個樣子 ...
是太潮濕或者運氣太好了呢 ...

我以前送走好多小朋友換來一台二手200Mhz示波器,也是用沒幾次,想說把它賣了,結果不到一週就壞了,最後檢查結果是CRT壞了 ...  ...  ...

网友D:
看來像是液晶排現異常造成.

网友E:
有次我的LCM(固定在電路板上+鐵製外殼),在從不到15cm高度掉落到地上後也變成這樣.
廠商檢測後跟我說LCM的驅動IC燒了........... 整個無言. 電都沒接上還會燒IC??
跟我說玻璃裂了我還比較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 eereer12 大沒有好好收好它喔~~測試座螺絲都生鏽了~

放在維修螢幕下,潮濕這螺絲關西!鎖面板那四顆沒生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 eereer12 大沒有好好收好它喔~~測試座螺絲都生鏽了~

放在修電腦的螢幕下,但真的很少用。
應該是螺絲問題,那所面板四個都沒生鏽。應該是電鍍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實在有夠厲害,猴塞雷啊,破了本站的記錄喔 ...
竟然這種東西,讓你保護得變成這個樣子 ... {:1 ...

電子產品好像不用會放到壞掉!!
破紀錄有獎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像是液晶排現異常造成.

不知道這面板多少?
可以幫忙報價一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次我的LCM(固定在電路板上+鐵製外殼),在從不到15cm高度掉落到地上後也變成這樣.
廠商檢測後跟我說LCM的驅 ...

重點我用低壓~沒電...有畫面
有電~畫面更差!
可是我每次拍照都不同,不是破裂固定線條。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次我的LCM(固定在電路板上+鐵製外殼),在從不到15cm高度掉落到地上後也變成這樣.
廠商檢測後跟我說LCM的驅 ...

RICKY大:
   你聽廠商在 X屁,LCM 我用過我拆過 裡面的驅動都是點黑膠何來會摔的腦震盪,假如你想破釜沉舟死馬當活馬醫,一般 LCM 的液晶和PCB的連接,一種是使用 斑馬膠帶直接熱壓(這種應該不會用在高檔的LCM只會用在耳溫槍或是電子鐘)一種使用導電橡皮來連接液晶板和PCB上面的鍍金接腳,怎麼固定呢?當然就是使用外框的金屬和PCB上面的玻璃纖維板,用金屬框的力量硬是把這三部分牢牢的緊壓,你若要動手就是把被面的金屬"扳直"最少有四片吧!! 然後拆開再整理(擦拭)再裝回去,有機會復活喔!!

网友F:
買大陸的電子產品,真的須在7天內反覆測試使用,不然相同情形絕對不會只出現一次

另外, 我的晶體測試是之前舊款有塑膠外殼的那種,我是自己找大陸人代購買,不是跟團買的

當初我是order 含鋰電池版本的,但是收到後包裝盒上是勾鋰電池,裡面也有專屬的usb充電線

但是~"他奶奶的"~測試儀器本體是9V電池的 ~ 真是裝校為

雖然我立刻反應給代購~並拍照片~讓他反應給賣方,最後還是退"差額"了事~~就當跟鋰電池版無緣

(上集結束)

====
(下集開始)

事後越想越不爽,就分解整台check各部份~~結果很Gan的發現其液晶螢幕的周圍鐵框周邊全部生鏽且有掉銹屑,最gan的是還清不掉因為周圍有不明的膠

==================
(結語)

雖然使用上沒問題,但是一整個來說就是奇摩子差到不行,所以我是建議你只要是電子類產品跟團買的收到後最好立刻檢查並試用一段時間,有發現哪邊不爽的~因為是團購退回一定比單獨購買容易且方便

不要等過了N天才反應,這樣說實在的處理上會較麻煩,不過這個東西因該寄回廠商就可以處理更換
你因該試著mail連絡處理,畢竟至少一年保固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買大陸的電子產品,真的須在7天內反覆測試使用,不然相同情形絕對不會只出現一次

另外, 我的晶體測試是之前 ...

買對岸的東西很講運氣的... (和十年前台灣是差不多的情形)

同樣的東西如果價差太大... 一定有鬼, 而且是藏在細節之中的小鬼!!
買東西一定要有 一分錢一分貨 的認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CKY大:
   你聽廠商在 X屁,LCM 我用過我拆過 裡面的驅動都是點黑膠何來會摔的腦震盪,假如你想破釜沉舟 ...

阿乾大:

感謝詳細的教學。
導電膠這方面在當時已經試過,無效。
焊點他補焊過了,還是無效。真夠鬼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點我用低壓~沒電...有畫面
有電~畫面更差!
可是我每次拍照都不同,不是破裂固定線條。

是啊,我那片也是這樣,上電後螢幕顯示的畫面都不一定,大概有三種畫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那片也是這樣,上電後螢幕顯示的畫面都不一定,大概有三種畫面。 ...

這個小工具製造商家因該是大陸淘寶:  Fish8840 (孚拓電子)

但是你們所團購的賣方不一定是(孚拓電子),早期只有他們自己賣,現在多了很多商家一起批貨販售

我是覺得有問題的話,不仿先mail反應問問看

基本上以淘寶來說~7天無條件更換

至於保固期~~ 怪了!我剛剛看了一下~~多沒有寫保固多久了?

网友:
問一下廠商看可不可以單買面板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小工具製造商家因該是大陸淘寶:  Fish8840 (孚拓電子)

但是你們所團購的賣方不一定是(孚拓電子),早 ...

Ultraman大,你誤會了,我的LCM是自己使用的,不是這台測試器上的LCM.
我是說我的LCM故障畫面(一條一條)跟版主測試器LCM的很像.

楼主:
修好了!!
反覆擦了約3次排線。
感謝各位指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反覆擦了約3次排線。

我這也一台.要不要幫修一下.
用沒幾次.突然就變這樣.

网友H:
這是接觸不良的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是接觸不良的關係?

是的,太久沒用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這也一台.要不要幫修一下.
用沒幾次.突然就變這樣.

G大,小弟很想。但你那是橫線。直線跟橫線有差嗎?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這也一台.要不要幫修一下.
用沒幾次.突然就變這樣.

gkjnn 大你的這台要不要修看看啊?
看起來有點像 MCU 沒在工作。
拆開來用示波器量一下面板的信號線,如果都沒有任何數位信號傳過去,應該就是 MCU 不 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I:
gkjnn 大你的這台要不要修看看啊?
看起來有點像 MCU 沒在工作。
拆開來用示波器量一下面板的信號線,如 ...

有時候開機開機畫面會出來一下.隨即關機.

有時候大概可以測個幾秒就又變線條.

似乎也不是排線問題~因為它的排線是直接焊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