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4/15 星期三早上9:30連大陸很慢包括淘寶

楼主(2015-04-15):
以為是淘寶又連不上,結果發現所有連大陸的網站都變龜速。
大家的也是這樣嗎?
我是用S NET。

補充內容 (2015-4-17 07:27 AM):
結果是當天中午就恢復正常了。
以前也常常發生只是一般都是半小時內就會恢復正常。

网友A:
哈!換你那邊了,我之前用seednet也會這樣,你打電話給客服,請工程人員幫你動一下路由就好了。

网友:
似乎只有TB,我連其他對岸網站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換你那邊了,我之前用seednet也會這樣,你打電話給客服,請工程人員幫你動一下路由就好了。 ...

我這邊還是秒開。。。。。

可能是中華電信在更新設備吧!!!!

seednet也是租用中華電信的設備。

(最近我們這邊都光纖到家了。。。。。就直接拉光纖到中華電信家裡的家用數據機裡。。。)

网友:
小弟使用HINET 60/20M
連內地基本上要使用"固定IP"才能連線順暢,包含線上看內地高畫質的節目如:我是歌手(剛播完),如果使用浮動IP(預設)那就沒辦法了,非常慢
向HINET申請固定IP的方法GOOGLE一下,有很多教學的,至於固定IP和浮動IP的差別在那,小弟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