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傳奇R150化油版油量計(浮筒)更換

楼主(2015-04-15):
野狼傳奇R150化油版油量計(浮筒)更換
小餔餔步入中年,連續維修更換不少耗材,口袋嚴重失血。
1.這是拆下油量計(故障品)二線式構造,原理不詳。

2.上為新品油量計,下為故障品油量計。

3.這是故障品油量計用尖嘴鉗感應小浮筒末端短路,然油警示燈亮(黃光,綠燈空檔燈)。
確認感應器故障,實際未拆前接點有測試短路,只知感應組件有異常。

4.新品裝上測試正常
實際上也不是哪麼順利,通電後如故障品根本不亮(以為拿到瑕疵品,經過反覆測試),不小心通電後約莫30秒慢慢由微亮至全亮似延時且有阻抗變化。

5.新品用電錶歐姆檔測試,如故障品動作阻抗一模樣,起始低阻不消多久約高阻1.004kΩ(如通電燈瞬亮就不亮(有燃油),沒燃油就會亮),需通電12V實測才準,想量測工作原理只好宣告放棄(只差沒破壞)。

6.油桶油量計開始組裝前

7.油量計呈ㄇ字型感應端靠需向供油端才準,螺絲*4 十字起子鎖緊。

8.在卡上油量計護蓋,拆需下方對角處平行物撐開(平頭起子)。

9.將油箱卡入車架前左右側橡皮墊,及後方橡皮墊扳起卡入,共三點。

10.把前側右汽化濾管導管插入,管夾固定好

11.燃油油量計接座與燃油指示燈頭接好,測試可由此處檢測拆卸,前後端是否異常。

12.安裝燃油截斷開關(油杯),右為負壓管,左為燃油管都裝上。

13.管路裝好,管夾夾好。

14.坐墊前端插入圖9油箱下橡膠,扶手兩側內六角螺絲*2用內六角板手鎖緊(因改貨架型式螺絲已變更(加長))。

15.做最後檢查與測試OK,低然油警告,記的加油(故障期間靠碼表里程362KM警示該加油了),順試車看油路是否正常。
拆卸同上反向操作(記得油箱內燃油用掉或抽掉)。

16.零件圖(僅供參考,機種與實物有誤差)
以上參考

网友A:
把油杯也改半自動的,雙重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杯也改半自動的,雙重保險。

A大
容易被偷油(油很貴的,比車車還貴,除非不騎)  視個人喜好改裝(不影響安全下)。
現在需負壓管施壓吹氣,才會流油n_123|還好今天主角不是他,不然有的查了。
現在設計很多的安全裝置與環保,相對減查項目也複雜甚至電腦化,各有利弊,盡量不要你碰。

网友:
之前在下搞老車的油量計時,發現根本就是個可變電阻而已.當時有想用可變電阻代替.
但是考量到油桶形狀,擔心線性的電阻變化無法正確量測油量,之後是自己刮電路板用SMD電阻製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A大
容易被偷油(油很貴的,比車車還貴,除非不騎)  視個人喜好改裝(不影響安全下)。
現在需負壓 ...

半自動也要負壓,只是有高低油嘴,俗稱預備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