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如何使用晶體管測試儀測量TL431

楼主(2015-04-15):
如何擴充晶體管測試儀的元件量測,相信是大家所要努力的趨勢,這有賴要先了解該元件需如何加入偏壓,才能使其正常工作.
今天的待測元件主角為TL431,痞友可參考其datasheet,事先了解其工作方式,若無閒暇,亦可直接參考我的筆記簡要說明如下.正常的TL431,因其在REF與K腳間,會產生一個2.5V的參考電壓,這正是此次量測的重要參數.

測試時先將TL431的1腳及3腳短路:正常時,測試儀會得到底下兩個數值(順偏及逆偏)

网友:
學起來了,感謝分享

网友:
練功~~練功

网友:
學起來,以後維修就方便了。

网友:
趕快抄一下筆記。

网友A:
2.5V是內部Bandgap電壓,會不會這部份正常但是放大器依然損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是內部Bandgap電壓,會不會這部份正常但是放大器依然損壞呢?

這個是有可能的,大部份的零件都是有類似問題,檢測用儀表僅具當時測試條件下的功能.

网友:
很有用的技術分享。感謝 ciko 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是內部Bandgap電壓,會不會這部份正常但是放大器依然損壞呢?

有遇過這種狀況,該 431 使用在保護偵測迴路,一直出現異常保護,換掉 431 就好了,換下的 431 以穩壓電路測試是正常的,可以正常穩壓 2.5V,唯一的異常是工作電流提高很多。

网友B:
我如果要確認一顆 TL431 是好是壞,通常量測兩個特性:
1. Vref, 如版主的量測方式 (Pin 1, 3  short)

2. Ioff 值

晶體測試儀只接兩腳(Pin 1, 2),去讀 Ir 值。雖然 Ioff 定義為 36V 下的電流,但晶體測試儀的Ir, 也可以當作參考值。
Ti 的 TL431 datasheet: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l431.pdf

我目前手上沒有  TL431 與晶體測試儀可以拍攝畫面,站上朋友如果有,可以幫忙拍用測  Ioff  的照片嗎?

网友:
修PSU常常看到這顆,只會按腳位圖測試順偏與逆偏。
這個很實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如果要確認一顆 TL431 是好是壞,通常量測兩個特性:
1. Vref, 如版主的量測方式 (Pin 1, 3  short)

對,就是這個 Ioff 值很容易被忽略,正常品都在 1uA 以下,有遇過穩壓都很正常但 Ioff 值卻高達幾十 uA的。

网友:
補充 TL431 pin 1,2 short,  pin 3.
測試 Ioff 值的照片, Ioff 即是螢幕顯示的 Ir 值

pin 1,2 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