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8/10W UV 燈管怎能讓它正常運作?

楼主(2015-04-15):
紫外線烘碗機原配燈管點燈是這種顏色

三太子裝用 T8  10W一尺燈管可能是UV燈管或是黑光燈管,1~2分鐘點燈正常情況如圖
(2分鐘以後燈管就會閃爍或暗淡,如后圖外接)

烘碗機原裝紫外線 T8  10W一尺燈管外接測試,點燈都正常

烘碗機原裝紫外線,能點燈時的管壓41.4VAC,電流0.30A,穩定

裝用來路不明的T8  10W一尺燈管,可能是UV燈管或是黑光燈管,能啟動
管壓82.8VAC,電流0.19A,電功11W

無論使用10W或20W傳統安定器(啟動子1P或2P),1~2分鐘以後開始閃爍或暗淡(共三支燈管都一樣情況)
不知該如何正常點燈,請前輩先進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燈管規格不符,管頭是否有型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164121132

黑燈管的型號,查不到D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燈管的型號,查不到DATA

只找到簡介

PHILIPS Special fluorescent lamps.pdf (625.05 KB, 下載次數: 8)

簡介中的電壓電流值似乎與三太子所實測有出入, 該不會手上的是不良品??

楼主:
讚讚讚! 這TLD燈管還可以做"紙幣鑑別"
呵呵!身分證背面的中正紀念堂不就可以看到了

TLD 45V 0.23A ,怪了! 同樣用這組安定器也是1~2分鐘熄滅或閃爍
難道三根燈管都是衰退品

楼主:
去年去回收場找零件,看到7-8根這種TLD黑燈管,讓我想起~
飛機結構金屬疲勞檢驗,有一種叫做螢光滲透檢驗法,用的就是這種~不便宜的黑光燈
回收場內,用電表剔除燈絲已斷的燈管,買這三根一尺黑光燈管,總共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