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INUX WINE

楼主(2015-04-16):
各位隱藏在此的LINUX高手前輩, 我想請教一下 WINE 是否只要是WINDOWS下的程式都可以安裝成功??
並且可以執行??會不會遇到什麼怪問題??

我的想像中 WINE = VMWARE = VIRTUAL BOX ?? 我這想像好像是錯的對吧??

网友:
不同喔~

wine是提供試著提供 windows OS 的 API ,讓 windows 的應用程式來正確被執行。
這個工,花很大喔,且也不一定完善/完美支援。
不過有它一定的好處~~

网友:
假如要玩linux~~~就盡量丟掉win的東西~
假如有非得用的win ap~~~那....要嘛認份點備台win pc!
不然就是用multi boot!
在不然就是跑virtual box!

网友:
我在用 wine 只為了3支軟體:
1. Source Insight ,目前沒找到可以取代它的 linux 軟體。
2. Beyond Compare,目前最新的開始有 linux板了。
3. Microsoft Outlook 此需連結到 Microsoft 的網域裏。

會用 wine 就如同我在 windows 環境底下用 colinux 一樣~
有效能與共用分享有關吧~

不過同時我的電腦也有 Virtual Box~這種是最簡單與最相容的方法。缺點就是效能的差異~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答

我是想把公司裡只用 erp 的電腦換成 linux 或是不常用卻需要用 erp 的電腦
因為這兩天試了wine要安裝, 是不給安裝, 看起來這個願望並不容易用wine實現啊

各位的方法我先記下來慢慢的去測看看我該怎麼做~~

謝謝大家

网友:
wine的作者好像說過,不常見的就不會考慮花時間去支援

所以能跑是運氣好,不能跑是正常的
舉例來說:star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