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732 17吋液晶螢幕,背光點亮後熄滅

楼主(2015-04-16):
上上個星期日,這台陪伴我10多年的液晶螢幕
在我面前,燈管閃爍了幾次後,就這樣背光熄滅了
關閉電源後重開,畫面亮了一秒後,背光又再度熄掉

背光問題,站上的各位都知道,燈管,或者是高壓板故障

▼後方的標示,可以看到這台的出廠年份是2003年

拆卸的時候其實沒有拍照,下面的照片是裝回時拍的,但只是順序相反

1.卸下後方腳架上的兩顆螺絲,即可輕鬆卸下腳架

2.黑色後背殼上有三顆螺絲,一大二小,大顆的作用應該是固定後背外殼以及內部鐵殼
   兩顆小螺絲則是固定前方銀白色外框以及黑色塑膠外殼

  ▼下方的兩個圓孔即是兩顆小螺絲固定處,孔內可以稍微看到白色的地方,即是按鍵板的白色塑膠柱

3.前方的鋁鎂合金銀白色外框,拆卸方式是類似滑蓋手機的方式,將銀白外框往螢幕上方推
  ▼這是拆下的前方銀白色外框的內部卡榫,可以看到有扭曲,因為當初我是硬撬開的
  ▼黑色背殼上的固定處,可以看到是用滑動卡住的方式
  ▼這是前方操作的按鍵部分內部

4.前方銀白外殼拆卸後,還不能夠看到主機板部分,還有按鍵板,以及兩個喇叭要拆卸
   ▼按鍵板
   ▼右側喇叭
   ▼左側喇叭,與右側喇叭不同的是,按鍵板的地線是跟其鎖在一起

PS.要特別註記的是,圖上的喇叭,我鎖的方向是錯誤的,這種鎖法,前方外殼是蓋不回去的
     要把喇叭的方向轉180度,電線藏到喇叭下方,才不會卡住按鍵部分白色塑膠殼.

5.將按鍵板以及兩個喇叭都拆卸後,如圖,當然鐵殼與後方黑色背殼的四個螺絲也是要移除的
   ▼

6.稍微用力的將面板+鐵殼往上提,終於成功地脫離了後方黑色塑膠外殼
   ▼鐵殼與面板間還是有螺絲,兩邊各4個螺絲孔,但是只鎖了7顆螺絲,是漏了忘記鎖?

7.鐵蓋與面板只有主板與面板間的排線相連,本來是不想拆卸的,但後來發現還是脫落了
  ▼鐵蓋上面可以看到一塊大的主板,右方的就是高壓板,電源部分,這台是採用外置變壓器
  ▼面板的型號

到這邊算是拆卸得差不多,可以開始維修

首先要確定是不是燈管故障,有請之前團購的家電測試儀

大口的燈管接頭,使用大口轉兩小口的連接線,接到家電測試儀的燈管測試接孔

▼四個燈管的測試數據

看起來並沒有大問題,其實我有上網去找過這台的SERVICE MANUAL
但是,除了能確認高壓板型號外,接腳定義看不出來,因為圖片太模糊了

▼高壓板的型號是MPT M074

偷懶的上網找拍賣,結果只有淘寶跟eBAY上面有看到
而且10多年的板子,有貨的機率不高吧!!
看來只能改通用高壓板

代換的重點有幾個
1.板子的大小
2.接腳定義,輸入電壓
3.燈管接頭

量測原本高壓板的長度約莫是12公分多,寬度5公分多,屬四燈大口接頭
輸入PIN腳為6PIN
▼6 PIN接腳

上電測量數據:

紅 橘線為12V
黃線為5V (電源燈藍)  0V(電源燈橘,待機)
綠線為0.7V
藍 紫線皆為0V

GND線的確認可以在斷電時,將其與任一接地打阻值,接近0的應該就八九不離十
ON/OFF線的確認,有背光時要有電壓,待機,無背光時,電壓為0

所以PIN腳定義為 VIN,VIN,ON/OFF,ADJ,GND,GND

▼符合需求的是這塊

▼欲替換的兩張高壓板合照

燈管接腳位置不同,所以我還有購入兩條4PIN大口延長線

這台的主板與面板間的排線接頭,是沒有卡榫的,接上後,有白色膠在兩端補強固定,排線上還有黑色膠帶
因為白色膠已經脫落,所以購入了UV膠,費盡一番工夫的黏上,放置一晚等膠乾

▼這是放置一晚後,可以看到燈光處,接合的白色膠

因為很怕在排線處遭遇到意外的失敗,所以組合面板以及鐵殼後,測試看看

▼測試畫面圖,看起來OK
▼測試畫面,電源轉橘燈,背光也正常關閉了

▼組合完畢,已經接近晚上11點,所以是黑暗中接著電視盒拍照

歡迎回來,老朋友

网友:
恭喜完修!又可用個10年!

网友A:
怎麼不原板修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原板修復呢??

技術力與金錢間的妥協

因為修好的可能性無限趨近於0
所以可能是很多次的採買零件,我們這小地方只能寄望於網拍啊

网友:
學習了 恭喜conbawa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換通用高壓板還比較快呢!

网友B:
學習了,換板子也沒什麼不好,而且只需要135元,應該不是人民幣吧,如果原板修復搞不好都不止這個錢~時間金錢都顧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習了,換板子也沒什麼不好,而且只需要135元,應該不是人民幣吧,如果原板修復搞不好都不止這個錢~時間 ...

嗯,是新台幣

可能的話,我個人的虛榮心還是很期望能夠原版修復的啊

网友:
恭喜完修